[emWin] 电阻屏是否支持滑动操作,效果怎么样

楼主(2018-06-06):
如题,谢谢

网友A:
电阻屏适合准确控制,滑动类的操作使用电容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阻屏适合准确控制,滑动类的操作使用电容屏。

谢谢,工业设备用的电阻屏多,没法搞电容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工业设备用的电阻屏多,没法搞电容屏

那就用电阻屏,对于电阻屏,就做些常规的应用效果就行,关键是稳定。当然做滑动也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用电阻屏,对于电阻屏,就做些常规的应用效果就行,关键是稳定。当然做滑动也是可以的。

滑动效果也不错呀,感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