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发现H7的SRAM1,2,3,4不用使能时钟也干活,看来使能相应的时钟域就行

楼主(2018-06-07):
手册:

调试状态,看对应的时钟使能位

网友:
研究的很深啦

楼主:
这个以前没留意,特地看了下竟然不用使能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以前没留意,特地看了下竟然不用使能

H7 目前没有硬件,只能等老大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7 目前没有硬件,只能等老大的了

网友B:
硬汉,刚我试了下,这几个位还是有影响的,我用的内存管理是Bget,测试现象如下:
--->现象:跑RTX的时候,BGet相关函数对某些RAM区域(多SRAM123)会有一定概率出问题,此时需要反复开关MPU或者不初始化相关RAM;
    裸机时没有此现象。
fix:打开了RAM的时钟,问题暂时没有出现;
--->测试:打开所有SRAM的BGet管理,尝试申请最大空间后读取RAM信息。

加了这些语句就不会出问题:
    MODIFY_REG(RCC->AHB2ENR, RCC_AHB2ENR_D2SRAM1EN, 1);
    MODIFY_REG(RCC->AHB2ENR, RCC_AHB2ENR_D2SRAM2EN, 1);
    MODIFY_REG(RCC->AHB2ENR, RCC_AHB2ENR_D2SRAM3EN, 1);
    MODIFY_REG(RCC->AHB4ENR, RCC_AHB4ENR_D3SRAM1EN, 1);
    MODIFY_REG(RCC->D3AMR, RCC_D3AMR_SRAM4AMEN, 1);
    MODIFY_REG(RCC->AHB2LPENR, RCC_AHB2LPENR_D2SRAM1LPEN, 1);
    MODIFY_REG(RCC->AHB2LPENR, RCC_AHB2LPENR_D2SRAM2LPEN, 1);
    MODIFY_REG(RCC->AHB2LPENR, RCC_AHB2LPENR_D2SRAM3LPEN, 1);
    MODIFY_REG(RCC->AHB4LPENR, RCC_AHB4LPENR_D3SRAM1LPEN, 1);
不加的话,当尝试使用Bget去动态管理除了AXI SRAM的片内RAM时,会出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,刚我试了下,这几个位还是有影响的,我用的内存管理是Bget,测试现象如下:
--->现象:跑RTX的时候 ...

我把所有的RAM空间都用上了,不开时钟,暂时没发现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把所有的RAM空间都用上了,不开时钟,暂时没发现问题。

动态管理了吗 不动态管理我也没问题

网友C:
实验8:STM32H743动态内存管理,同时分区管理AXI RAM,DTCM,SRAM1等五块空间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peid%26typeid%3D164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动态管理了吗 不动态管理我也没问题

是的,RTX5,emWin,网络协议栈都有各自的动态内存管理,全部处于高速刷新中,

看此贴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实验8:STM32H743动态内存管理,同时分区管理AXI RAM,DTCM,SRAM1等五块空间
http://www.armbbs.cn/fo ...

呵呵 RTX内存管理单独拿出来用会有BUG的 遇到的话你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RTX内存管理单独拿出来用会有BUG的 遇到的话你就知道了

这个没问题的,我的V6综合Demo就是用的这个。

直接将其独立了。放心使用。
视频播放的内存管理和音频播放的都是用的它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7330&extra=page%3D1

还有我的二代示波器,也都是用的它,嗨嗨的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5785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没问题的,我的V6综合Demo就是用的这个。

直接将其独立了。放心使用。

硬汉你可以再试试 开MPU保护ram的话 不使能RAM时钟 是不会正常工作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你可以再试试 开MPU保护ram的话 不使能RAM时钟 是不会正常工作的

正常啊,我都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