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使用WM_InvalidateWindow为什么没有重绘窗口

楼主(2018-06-07):
主要功能:按键控件按下,改变窗口的背景颜色。
现象:按键按下,颜色不改变,通过打印发现并没有发送WM_PAINT。拖动窗口,可以触发重绘,颜色变化正常。
代码如下: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 {
  int NCode;
  int Id;
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switch(Id) {
    case ID_BUTTON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Button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g_iOffColor++;
                if (g_iOffColor =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iOffColor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g_iOffColor = %d, pMsg->hWin = %d\n", g_iOffColor, pMsg->hWin);
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pMsg->hWin); // 窗口无效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}
    break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)
  case WM_PAINT:  // 重绘
        printf("WM_PAINT\n");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_auicolor[g_iOffColor]);
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break;
  // USER END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  }
}

WM_HWIN CreateFramewin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
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      printf("hWin = %d\n", hWin);
  return hWin;
}

楼主:
已解决,参考:http://www.openedv.com/posts/list/49346.htm
做如下修改:
WM_InvalidateWindow(WM_GetClientWindow(pMsg->hWin));

但v6教程的36.7节为什么是直接无效窗口句柄,而不是无效客户区呢?

楼主:
若通过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的对话框,这个函数中指定的回调函数只是对话框客户区窗口的回调函数(见V6教程42.5节)。
如何理解上句话?
如果对话框的主体是框架窗口FrameWin,那么对话框客户区窗口就是框架窗口的客户区窗口。
如果对话框的主体是窗口Window,那么对话框客户区窗口就是此窗口。
这也就可以理解一楼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(pMsg->hWin);为什么不行?
因为这里无效的是整个对话框,而这个对话框并没有设置回调函数,猜测是用默认的回调函数处理WM_PAINT,它并不会改变背景颜色。我设置的回调函数是给客户区用的,所以无效窗口的时候应传入客户区的句柄,也就是:WM_GetClientWindow(pMsg->hWin)返回的句柄。这样一来,下一次的GUI_Exec才会触发我自己设置的回调函数里的WM_PAINT消息。

网友A:
你要充分理解对话框上框架窗口控件FramWin和窗口控件Window的区别才行,教程里面已经讲解非常清楚,细细品味下。

框架FramWin是由主窗口和客户区窗口组成的,我们操作无效化,还有emWin定时器,发送自定义消息,这三个情况务必,务必要是发给客户区窗口的。

网友B(2020-04-13)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充分理解对话框上框架窗口控件FramWin和窗口控件Window的区别才行,教程里面已经讲解非常清楚,细细品 ...

分頁的 page3 每秒收到資料後,會進行
          case MSG_TCPSendFram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hWin);
          break;

我把 Dialog 視窗移來移去,以下畫面都會被裁切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分頁的 page3 每秒收到資料後,會進行
          case MSG_TCPSendFram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h ...

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面我们集中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