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使用开启Alpha混合,出现错误

楼主(2018-06-07):
开启Alpha混合,GUI_EnableAlpha(1);
发现蓝色直接变成了绿色,可能是啥原因。Alpha值为0x80.

楼主:
我显示位图,透明效果是可以的。

网友A:
楼主,你用的是不是STemWin5.40版本。

网友A:
显示下标准的三原色,0xFF0000,0x00FF00和0x0000FF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用的是不是STemWin5.40版本。

哇,英明神武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用的是不是STemWin5.40版本。

发现图片按钮用老方法也实现不了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示下标准的三原色,0xFF0000,0x00FF00和0x0000FF试试。

图标按钮没问题,是我写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示下标准的三原色,0xFF0000,0x00FF00和0x0000FF试试。

三原色是没问题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三原色是没问题的

现在哪方面还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哪方面还有问题

暂时没发现显示方面的问题,我移植您的电阻触摸驱动,发现老卡在校准的地方,就是第三个跟第4个点校准有时候特别慢。校准完,光标移动没问题,但是发现按钮没有释放事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哪方面还有问题

按您的例程,对按钮先进行WM_SetHasTrans()透明处理。然后回调可以实现图标显示。
但是WM_SetHasTrans()透明处理处理之后。在用 BUTTON_SetBitmapEx 显示位图。发现按钮仍然显示,只是位图在按钮上。就是透明没起作用。这样是有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您的例程,对按钮先进行WM_SetHasTrans()透明处理。然后回调可以实现图标显示。
但是WM_SetHasTrans ...

没有释放事件的话,是你的触发驱动部分有些问题,查查。看看是不是松手还一直发触摸按下的消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您的例程,对按钮先进行WM_SetHasTrans()透明处理。然后回调可以实现图标显示。
但是WM_SetHasTrans ...

方便的话,发这部分的代码看下。

楼主(2018-07-07):
这个问题解决了,我把底层驱动,直接换成官方的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