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 EasyARM-RT1052] 求大神解释SPI norflash和SPI nandflash 如何区分

楼主(2018-06-07):
在论坛里看到RT1052用SPI flash,但小菜找资料,傻傻分不清怎么区分spi norflash 和 spi nandflash

网友A:
从芯片型号上区分,而且spi nand容量比较大

网友B:
这个直接去各大存储器厂商的官网看就行。国产GD有个512MB的大容量SPI NA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直接去各大存储器厂商的官网看就行。国产GD有个512MB的大容量SPI NAND

这个方法倒是可行,我是最近看说明书,在datasheet里没找到相关的很明显的标志,就比较疑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芯片型号上区分,而且spi nand容量比较大

能说具体一点吗,比如如何从芯片型号就能辨识其种类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说具体一点吗,比如如何从芯片型号就能辨识其种类。

硬汉已经说过了,去官网查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