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nicode

楼主(2018-06-08):
问一下,纯C语言怎么输出unicode字符啊温度符号  -----  0x2103
我之前用的是这个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<wchar.h>
#include<locale.h>

wchar_t test = 0x2103;        //unicode  'C

int main()
{
setlocale(LC_ALL,"");
wprintf(L"%c\n",test);
while(1);
}

有不用wchar_t的么,我认为这是C++的

网友A:
对于这个问题,我专门发过一次帖子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p;highlight=unicod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这个问题,我专门发过一次帖子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1188&highl ...

有点不相干

网友A:
相干。

通过这个帖子是告诉你,我们常用的编译器都不支持unicode编码,要使用UTF-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相干。

通过这个帖子是告诉你,我们常用的编译器都不支持unicode编码,要使用UTF-8

嗯嗯,像一些代码中显示unicode字符用\xaa\xbb这种应该一般是utf8的码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嗯,像一些代码中显示unicode字符用\xaa\xbb这种应该一般是utf8的码吧

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