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启动文件中的stack和rtos中的stack有没有联系?

楼主(2018-06-08):
启动文件中的汇编代码里有设置stack和heap,假如使用了ucos等rtos,是不是这里面的设置的stack和heap大小就没有任何意义和用处了?
一直对这一块有点糊涂,还请各位指点。
多谢!

网友A:
不同RTOS,不同。
uCOS-II和III在启动多任务后,就不需要Stack了。

其它RTX,FreeRTOS等都需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RTOS,不同。
uCOS-II和III在启动多任务后,就不需要Stack了。

多谢硬汉。
假如我在main中,在启动ucos的多任务之前,调用了一个函数,赋值了一些局部变量,这些是放在启动文件的那个栈里的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硬汉。
假如我在main中,在启动ucos的多任务之前,调用了一个函数,赋值了一些局部变量,这些是放在 ...

是的,所以现在使用uCOS规范的做法是在main函数里面仅创建启动任务,进入启动任务后再初始化外设等。

网友:
这个非常赞成,在启动任务里面初始化外设,不然千奇百怪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所以现在使用uCOS规范的做法是在main函数里面仅创建启动任务,进入启动任务后再初始化外设等。

你好,如果是使用 FreeRTOS ,外设初始化也跟 这个 uCOS 一样的做法吗 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如果是使用 FreeRTOS ,外设初始化也跟 这个 uCOS 一样的做法吗 ???

FreeRTOS都行,放在启动任务里面安全性高些,防止用户在启动多任务前就使用了FreeRTOS相关API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