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TLAB] matlab怎么把采集到的离散点进行低通滤波?

楼主(2018-06-08):
紧急求助,有哪位达人知道matlab怎么把采集到的离散点进行低通滤波?

网友A:
学习我们的DSP教程即可,都做MATLAB验证了,学习下就会了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B(2019-02-17):
引用 网友A:
学习我们的DSP教程即可,都做MATLAB验证了,学习下就会了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 ...

如何和硬件板子交互呢?    一般用串口。
好似输入可以用GDB GDBSever的方式。感觉这样更加实时和方便点。
输出目前感觉只能搞串口传了。太麻烦。硬汉又什么好的解决方式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何和硬件板子交互呢?    一般用串口。
好似输入可以用GDB GDBSever的方式。感觉这样更加实时和方便点 ...

matlab支持串口,USB和以太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