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 STemwin

楼主(2018-06-08):
如何改变Slider控件   滑块的大小

网友A:
使用GUIBuiler就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GUIBuiler就可以。

大神 请问   具体  怎么设置呢  控件竖着的
{ SLIDER_CreateIndirect,     NULL,               GUI_ID_SLIDER0,          255,40, 40,300, X1,X2,1}
修改X1  X2也不行呢

我跟了一下皮肤重绘函数 数据   宽度是8

截图

截图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大神 请问   具体  怎么设置呢  控件竖着的
{ SLIDER_CreateIndirect,     NULL,               GUI_ID_ ...

SLIDER_SetWidth   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