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ucGUI,关闭对话框的问题

楼主(2018-06-08):
x 、y代表坐标,当触摸屏检测到触摸的时候,创建对话框,我看手册上说按下“OK”可以关掉这个对话框,但是我关不掉这个窗口,不知道怎么该程序才能让他关掉,我调试的时候发现会在卡在这个地方
int     GUI_ExecCreatedDialog (WM_HWIN hDialog) {
  WM_DIALOG_STATUS DialogStatus = {0};
  /* Let window know how to send feedback (close info & return value) */
  GUI_SetDialogStatusPtr(hDialog, &DialogStatus);
  while (!DialogStatus.Done) {
    if (!GUI_Exec()) {
      GUI_X_WAIT_EVENT();      /* Wait for event (keyboard, mouse or whatever) */
    }
  }
  return DialogStatus.ReturnValue;
}

这是引用手册里的内容:
消息框实际上是一种对话框,只不过是它的默认属性被指定了。它只需要一行代码就能
建立。一条消息显示在一个带标题栏的窗框内,同时带有一个“OK”按钮,要关闭窗口必需
按下它。GUI_MessageBox
这是我的程序

if(x<40&&y>200)
{
    GUI_MessageBox("YOU TOUCH ME!","caption/title",GUI_MB_WARNING);
}

网友A:
UCGUI自带的消息对话框比较难用,不建议使用它了,可以自己创建一个对话框就行。

或者你直接使用这个帖子里面的代码即可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amp;extra=#pid6072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GUI自带的消息对话框比较难用,不建议使用它了,可以自己创建一个对话框就行。

或者你直接使用这个帖 ...

谢谢,大佬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