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+C代码jpg显示异常

楼主(2018-06-08):
我将jpg图片生成C代码,写入函数 ,但图像显示画的,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?

网友A:
把你的图片用你电脑端自带的画图软件另存一次,依然另存为JPG格式,然后再转换数组测试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图片用你电脑端自带的画图软件另存一次,依然另存为JPG格式,然后再转换数组测试看看。

我用的是OV2640摄像头直接输出的JPG图片,难道是压缩方式的原因?

楼主:
如果我就要显示JPG是不是就没办法了?只能用STM32的解码程序解码才能正常显示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我就要显示JPG是不是就没办法了?只能用STM32的解码程序解码才能正常显示?

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emWin库测试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