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使用emwin 定时器 每s 读取一次时间,发现会出现跳秒的情况,是怎么个情况?

楼主(2018-06-09):
使用emwin 定时器 每s 读取一次时间,发现会出现跳秒的情况,是怎么个情况?
时钟使用的是 stm32 单片机自带的 rtc

网友A:
emwin用的定时来自于os的时钟,一秒钟是不准的

网友B:
改成500ms是否好用。

如果还是不好用,说明你的系统有阻塞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成500ms是否好用。

如果还是不好用,说明你的系统有阻塞问题。

你好,改成 500ms 貌似基本可以了,只是偶尔会出现秒针跳的比较快的情况,但大部分时间貌似还是可以 的

改成 500ms 基本可以了,说明系统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呀 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win用的定时来自于os的时钟,一秒钟是不准的

你们一般是怎么来实现的啊 ??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们一般是怎么来实现的啊 ????

用实时时钟的秒中断给UI发消息,通知emWIN更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改成 500ms 貌似基本可以了,只是偶尔会出现秒针跳的比较快的情况,但大部分时间貌似还是可以 的
...

然后改个900ms能用即可。可能你的系统设计,GUI响应速度有些慢,稍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然后改个900ms能用即可。可能你的系统设计,GUI响应速度有些慢,稍卡。

终于摆平了啊,

是我在其他任务里面调用了 GUI_Delay 这个函数,在其他非 gui 的任务里面,只调用 系统 vTaskDealy 就可以了

现在工作完全正常,多谢你们提供的方法啊

另外请教下,在其他 非  gui 的任务里面调用 vTaskDealy  这个来实现任务切换,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?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终于摆平了啊,

是我在其他任务里面调用了 GUI_Delay 这个函数,在其他非 gui 的任务里面,只调用 系 ...

没问题啊,就是这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问题啊,就是这样的。

原来是这样啊,难怪喔,我以前天真的以为在 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意的使用 GUI_Delay 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