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裸机显示jpg

楼主(2018-06-09):
我想用串口通过电脑给MCU发JPG照片,然后调用GUI_JPEG_Draw函数进jpg显示出来,我感觉理论上是可以的,因为串口发过去的信息和jpg生成c文件的代码大体相同,然后我将发过去的图片保存在一个数组里,仿照显示c代码的JPG图片方法,可问题就是不显示图片感觉好奇怪,难道这方法不行吗?可他为什么不显示啊

网友A:
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,你的工程里面存储C格式的JPG数据,然后跟你串口接收到的做对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,你的工程里面存储C格式的JPG数据,然后跟你串口接收到的做对比。

数据基本一样,我将图片发给MCU然后又将发过去的数据发回来,这样就知道发的是什么了,可能是我程序的原因,发1000个数据,会丢一到两个数据,但发回来的数据与C代码的是一样的,我看JPG图片解码信息,也没说C文件后面的几个数包含什么重要的信息呀,所以,我怀疑是将串口和emwin图片显示结合起来的方法不对,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数据基本一样,我将图片发给MCU然后又将发过去的数据发回来,这样就知道发的是什么了,可能是我程序的原 ...

JPG图片都很小的,直接开个缓冲接收就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JPG图片都很小的,直接开个缓冲接收就好。

谢谢,问题已解决,谢谢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