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解决STM32H7综合Demo界面快速切换问题,这个速度跟大家操作实际显示屏是没区别的,无撕裂,无闪烁

楼主(2018-06-10):
基于RTX5及其所有中间设计,流畅跟大家使用F429+32位SDRAM操作显示屏没区别。H7的极致性能在又得到了些发掘,之前的二代示波器算是F429的极致性能发挥了。

网友:
硬汉牛13, H7 V5, 希望H7尽快普及

网友:
汉哥厉害,啥时候出教程

网友A:
思路是啥? 我刚好碰到同样问题。   在最高优先级任务里面刷。和中断里面发一个信号量到一个等待信号量的任务,这个任务刷屏。 两种整个系统就这一个任务。明显第一种会反应慢一点点。。。 搞来搞去感觉原理都一样啊。

网友:
666,又有进展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思路是啥? 我刚好碰到同样问题。   在最高优先级任务里面刷。和中断里面发一个信号量到一个等待信号量的任 ...

这个远程VNC的优化与使用显示屏的优化不同。

显示屏的那种,开个三缓冲或者存储设备,效果都比较流畅,速度也快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远程VNC的优化与使用显示屏的优化不同。

显示屏的那种,开个三缓冲或者存储设备,效果都比较流畅 ...

三个缓冲。。。。???

#if ( DEF_EMWIN_USE_EXRAM  )

//不能和另外两个重合 重合编译报错。
//总RAM 32M,  前面用于LCD缓冲,   emWIN从 0xC1000000  开始, 使用16M
__align(32) static U32 aMemory[GUI_NUMBYTES / 4] __attribute__((at(  0xC1000000 )));

#else

__align(32) static U32 aMemory[GUI_NUMBYTES / 4];

#endif

目前看起来就开了一个缓冲。。。
有教程开n个缓冲不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个缓冲。。。。???

#if ( DEF_EMWIN_USE_EXRAM  )

这个是动态内存,不是三缓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