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文档] matlab+stm32f7

楼主(2018-06-10):
1: 下载安装matlab2018a和谐。
2: 建立好stm32Cubemx环境,将ioc配置好所有的硬件,比如一个led。时钟之类要全设置好。比如stm32cubemx生成项目能够正确闪灯。
3: 开始使用matlab

4: 用matlab 生成项目。 下载到板子运行。

可以做什么?
用usart和matlab通信进行算法验证。

缺点:usart通信不是实时的。

一种解决办法:
使用opc + wincc。请自行百度。
据说opc是实时的。

希望。
有人写一个opc客户端。

网友A:
OPC不是实时的哦,只是做集中监控,工厂自动化的,网上能找的的OPC服务器的源码较行且完善的很少之前公司的产品,客户做生产物联网,在控制室查看生产线生产数据,用的就是OPC

网友B:
虽然不太懂,但是我想既然可以用串口,那能不能调用jlink rtt呢??这样速度上比串口快吧!然后我搜了下有用python写的rtt客户端,不只能不能利用下!!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46270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C不是实时的哦,只是做集中监控,工厂自动化的,网上能找的的OPC服务器的源码较行且完善的很少之前公司的 ...

不清楚具体opc。 只是看到别人这么说的。这哥们玩matlab和stm32f4属于玩票。自己写了个opc客户端。他指出:“串口不实时”。所以自己用vb写了个opc客户端伪实时。 网址我存放了但是今天我的副硬盘挂了。。。全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虽然不太懂,但是我想既然可以用串口,那能不能调用jlink rtt呢??这样速度上比串口快吧!然后我搜了下有 ...

rtt传上来然后呢?如何和其他软件联合调试呢???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清楚具体opc。 只是看到别人这么说的。这哥们玩matlab和stm32f4属于玩票。自己写了个opc客户端。他指出 ...

如果指的是opc (工业标准OLE for Process Control),这玩意显然不是实时的,基于微软DCOM技术。我们公司的设备提供Modbus转OPC服务端软件,西门子,台达等PLC也有自己的OPC服务器软件,OPC服务器以私有协议如Modbus, ProfiNet等协议读取现场数据,作为OPC服务器对外提供标准接口,工厂的监控大厅,用组态软件作为OPC客户端,可以通过对应的OPC服务器读取工厂所有的传感器网络,生产线PLC数据,从而实现集中监控。远程控制. WINCC实际上就是西门子的OPC服务器,可以读取西门子PLC的数据并对外提供OPC标准接口
PS:OPC在工厂很火,我见过的大型工厂集中监控基本都是通过OPC实现,OPC服务器的源码很有价值,我们公司都是花了银子买的二进制开发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指的是opc (工业标准OLE for Process Control),这玩意显然不是实时的,基于微软DCOM技术。我们公 ...

我又重新翻了半天 找到了。。。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68ae0b70102wcwa.html

看看。。

而WINCC OPC服务器端与MATLAB/SIMULINK OPC客户端相连,从而达到单片机与SIMULINK互联的目的,在MATLAB/SIMULINK OPC通信的情况下,仿真是实时的,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,这种情况被称为实时仿真或者叫半实物仿真,也可叫硬件在环仿真

另外作者不止一个地方提到opc是实时仿真。

供参考讨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又重新翻了半天 找到了。。。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68ae0b70102wcwa.html

我看了blog,文中说的是“实时仿真或者叫半实物仿真”,可能半实物仿真更容易理解,并不是指OPC通讯是实时的,我印象中OPC轮询方式监控数据的话扫描周期一般100ms。

楼主如果想用blog中的这种方式,可以用kepserver或者opcbridge实现,不用自己写

ps:只是讨论,不是互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看了blog,文中说的是“实时仿真或者叫半实物仿真”,可能半实物仿真更容易理解,并不是指OPC通讯是实 ...

不是怼。是多方求证。如果有真正更好的实时方案 希望能够共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