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系统启动前,初始化外部模块时,如何加入软件延时函数

楼主(2018-06-11):
在FreeRTOS启动任务调度前,初始化外部模块时(比如GPRS模块),如何加入软件延时函数(延时几秒等)?
BTW 因为Systick已经分配给FreeRTOS了,我现在想的是用另一个定时器代替初始化时systick功能

网友A:
专门为解决这种问题而作的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7658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专门为解决这种问题而作的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7658&extra=page%3D1

看了下 用到了这个特殊的调试功能,不错。另外,嗯函数说明里说到 建议延迟在1秒以下,这是为啥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 用到了这个特殊的调试功能,不错。另外,嗯函数说明里说到 建议延迟在1秒以下,这是为啥?

一方面是32位计数器,别溢出了。

另外就是,这种是阻塞式,时间不要太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方面是32位计数器,别溢出了。

另外就是,这种是阻塞式,时间不要太深。

明白了  另外 有FreeRTOS条件下,软件定时器的减一操作还是放在port.c文件下xPortSysTickHandler函数里面,可以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