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,使用 iconview 控件时,能否直接从sd卡中读取bmp格式的图片进行显示啊 ?

楼主(2018-06-11):
请教下,使用 iconview 控件时,能否直接从sd卡中读取bmp格式的图片进行显示啊 ?

我看很多貌似都是 先把 图片文件转换为 .c 或者是 .dat 格式的,有没有什么方法在使用 iconview 控件时,直接读取 sd 卡 里面的图片
进行显示 ??

另外如果 可以的话,那直接读取到的 图片 显示的 坐标又该如何确定啊  ???

因为有可能图片名称发生了变化,那么读取到的图片文件的先后顺序 就不一定了

网友A:
1、直接读取的话,不方面,最好还是转换成流位图或者C。

2、这个最好使用统一大小的图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直接读取的话,不方面,最好还是转换成流位图或者C。

2、这个最好使用统一大小的图片。

看来还是转换为为 .c 的吧,瘤位图与 .c 从使用上看还是 .c的使用比较普遍些,
如果使用 .c 格式类型的话,我想吧这个 .c 的图标数据放在 spi 的flash 里面,在每次开机初始化时再 全部读出来保存在 sdram 里面,以后需要使用时之间调用就行,
这个方法可行不啊 ??

直接读取显示 就放弃了啊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来还是转换为为 .c 的吧,瘤位图与 .c 从使用上看还是 .c的使用比较普遍些,
如果使用 .c 格式类型的 ...

如果是存到外部Flash里面,使用流位图,流位图是个专门的xxx.dat文件,方便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存到外部Flash里面,使用流位图,流位图是个专门的xxx.dat文件,方便存。

好的,我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存到外部Flash里面,使用流位图,流位图是个专门的xxx.dat文件,方便存。

使用流位图显示 图标成功,多谢多谢了啊
目前有个问题,向你请教下,就是 在 读取 *.tda 流位图数据申请内存后,貌似不能给释放,

        // 在指定位置创建指定尺寸的ICONVIEW 小工具
        hIcon = ICONVIEW_CreateEx(x,         // 小工具的最左像素(在父坐标中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小工具的最上像素(在父坐标中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,               // 小工具的水平尺寸(单位:像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,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小工具的垂直尺寸(单位:像素)
                     hParent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父窗口的句柄。如果为0 ,则新小工具将成为桌面(顶级窗口)的子窗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CF_SHOW | WM_CF_HASTRANS,  // 窗口创建标记。为使小工具立即可见,通常使用 WM_CF_SHOW
     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CF_AUTOSCROLLBAR_V, // 默认是0,如果不够现实可设置增减垂直滚动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小工具的窗口I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ON_Width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图标的水平尺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ON_Height);                // 图标的垂直尺寸,图标和文本都包含在里面,不要大于ICONVIEW的高度,导致Text显示不完整

        for(i=0; i<(BitmapNum); i++)  // 目前图标总数量 QSPI_ICONVIEW_PICTURE_ADDR_12+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open(&ICONVIEW_File, pBm.pFileName,  FA_READ );
                if (result != FR_OK) return 0;

                _IconViewBuff =  (uint8_t *)GUI_MYmalloc(ICONVIEW_File.obj.objsize);  //申请内存

                _IconViewCom   = _IconViewBuff;
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read(&ICONVIEW_File, _IconViewCom, ICONVIEW_File.obj.objsize, &bw);
                if (result != FR_OK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IO uint8_t c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c=0;c<i;c++)  //之前申请到的内存全部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IconViewCom   = _IconViewBuff[c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Yfree((void *) _IconViewCo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f_close(&ICONVIEW_File);

                _IconViewCom   = _IconViewBuff;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   (hIcon, ( const void *) _IconViewCom, pBm.pTextCn);

            // 方法一 释放内存
            _IconViewCom   = _IconViewBuff[c];
            GUI_MYfree(_IconViewCom  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处释放内存后 ,貌似 图标显示的都是最后一个??????????????
        }

//方法二释放内存
for(i=0; i<(BitmapNum); i++)
{
           _IconViewCom   = _IconViewBuff;
            GUI_MYfree(_IconViewCom  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处释放内存后 ,显示的第 一个图标显示不出来 ??????????????

}

网友:
释放了内存,图片都没数据了怎么刷新呢

网友B:
要一直有效地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一直有效地址

Additional information
Note that the bitmap pointer needs to remain valid.

楼主:
刚刚已经测试过了,这个申请的内存可以释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