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 Flash] QSPI引脚变更之后如何BOOT。。。

楼主(2018-06-11):
作死,设计的时候变更了QSPIFLASH的引脚配置。
同时QSPI-A,原来是GPIO_SD_B1_06/07/08/09/10/11引脚,改成了GPIO-AD_B1_10/11/12/13/14/15引脚。

功能理论上是一样的,但是引脚位置不一样了。。
然后就。。。

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改才能将新的程序下载下去。。。
非常感谢~

网友:
BOOT有特定的启动管脚(管脚位),虽然理论上都是同一个外设,但是位置不一样,就不行。

具体查看手册里的BOOT说明

网友:
看RM的8.1的表是支持这一组引脚的:(secondary pinmux option),但是怎么配置不清楚,估计是哪个efuse选项。自己看看能否找到吧,这个文档我实在不想翻了。
PS:好像是BOOT_CFG2[2:0],你看看8.6.1.1 Serial NOR eFUSE Configuration。

网友A: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BOOT_CFG2[2:0]这一组设成3b'111就可以了 (仅限A1 芯片),但是怎么烧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BOOT_CFG2[2:0]这一组设成3b'111就可以了 (仅限A1 芯片),但是怎么烧写就是另一个问题 ...

BOOT-CFG[2:0]改成111,片子启动并未按照预定的执行。未从111指向的QSPI读写数据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