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使用 iconview 控件,每次开机时显示第一个图标貌似是选中状态是怎么回事啊 ?

楼主(2018-06-11):
使用 iconview 控件,每次开机时显示第一个图标貌似是选中状态是怎么回事啊 ?
如下图中 的 闹钟 图标 ?????

网友A:
ICONVIEW就是这样,各种神奇的问题。

参考我的这个智能家居Demo修改吧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3687&extra=page%3D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CONVIEW就是这样,各种神奇的问题。

参考我的这个智能家居Demo修改吧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 ...

好的,我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