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使用内存设备绘制仍然闪屏

楼主(2018-06-12):
屏幕分辨率是800*480。我创建两个800*480的内存设备,然后分别把两个内存设备背景色设为不同,直接调用 GUI_MEMDEV_WriteAt函数切换两个不同的设备。
这样会闪屏,但有的时候闪屏,有的时候不闪屏。
没有使用任何控件,窗口。

网友A:
主要有三个问题
1、 本身的硬件设计问题。
2.   调整下LTDC的时钟速度看看,已经LTDC和SDRAM所涉及到的GPIO速度等级。
3.   下载进去程序后,等待1分钟再上电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有三个问题
1、 本身的硬件设计问题。
2.   调整下LTDC的时钟速度看看,已经LTDC和SDRAM所涉及到的GP ...

我用老师的三缓冲例子测试,通过创建窗口来切换,这样不会闪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老师的三缓冲例子测试,通过创建窗口来切换,这样不会闪屏

这样的话,也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话,也可以的。

这样是不是就排除了硬件问题呢?但是通过窗口来切换整个页面的话,每一次切换都需要把所有东西绘制完了,再显示出来,不能把之前的绘制状态保存,所以通过切换窗口的话,时间要比切换内存设备慢很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样是不是就排除了硬件问题呢?但是通过窗口来切换整个页面的话,每一次切换都需要把所有东西绘制完了, ...

你前面不是使用三缓冲了么,速度飞快的。你没有使用外部32位带宽的SDRAM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前面不是使用三缓冲了么,速度飞快的。你没有使用外部32位带宽的SDRAM吗。

使用的是16位的SDRAM,三缓冲切换窗口的话,每次切换都需要绘制所有东西,时间消耗比较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的是16位的SDRAM,三缓冲切换窗口的话,每次切换都需要绘制所有东西,时间消耗比较多

应该用32位的,16位的慢不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用32位的,16位的慢不少。

现在就是感觉SDRAM的带宽不够,导致SD卡在使用DMA从SDRAM里面读写数据,加上LTDC。SD卡会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就是感觉SDRAM的带宽不够,导致SD卡在使用DMA从SDRAM里面读写数据,加上LTDC。SD卡会出问题

切换到主界面的话,使用 隐藏,显示就可以了,其他的界面内容不多可以使用删除,创建的方法,

我目前就是这么干的,貌似还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