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汉哥,你的V6板子SDRAM能不能更换

楼主(2018-06-12):
我看你们开发板SDRAM是16MB ,能不能换成同系列大容量的SDRAM,比如我想换成128MB,能不能实现?

网友A:
因为我们的是32位带宽的,价格相对较贵。

128MB的32位带宽,当前市场上没有。

64MB的有:
http://www.issi.com/US/product-dram-SDR.shtml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因为我们的是32位带宽的,价格相对较贵。

128MB的32位带宽,当前市场上没有。

32位 32M 比较够用。。。 16M的小屏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2位 32M 比较够用。。。 16M的小屏可以。

16MB足够用,除非要存储矢量字库。

楼主:
谢谢硬汉哥,其实不是用在屏上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硬汉哥,其实不是用在屏上的

没问题

网友C:
应该 32MB 比 16MB 多一根地址线吧 ?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应该 32MB 比 16MB 多一根地址线吧 ???

一样的,他们的是行列地址选择的,都是12根地址线,足够用。
比如下面是32MB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样的,他们的是行列地址选择的,都是12根地址线,足够用。
比如下面是32MB的。

那就好啊,这样更换就方面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