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nwin移植花屏

楼主(2018-06-12):
论坛大神,我安福来的板子emwin显示没有问题,但是到了我自己画的板子上就花屏,求大神指教

网友A:
楼主的介绍再稍微详细些,你可以用我们开发板的显示屏做测试,排除显示屏问题,然后专门测试你的板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介绍再稍微详细些,你可以用我们开发板的显示屏做测试,排除显示屏问题,然后专门测试你的板子。

我自己画的板子如果用安福来没有emwin的程序显示是正常的,如果用有emwin的程序就会花屏,会不会是排线的问题屏,屏没办法在开发板上测试,屏的接口跟开发板不一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自己画的板子如果用安福来没有emwin的程序显示是正常的,如果用有emwin的程序就会花屏,会不会是排线的 ...

如果是F407的话,看我们emWin底层接口文件里面,有一个设置是否使用优化的宏定义,你可以将其设置为0,这样emWin底层就仅使用打点和读点功能,你可以方便的排查错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F407的话,看我们emWin底层接口文件里面,有一个设置是否使用优化的宏定义,你可以将其设置为0,这 ...

谢谢,eric20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