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多次切换界面时程序会挂掉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8-06-12):
//路径采集跳转
case GUI_ID_BUTTON0
   :
        //删除本界面
        WM_DeleteWindow(hWin);
       GUI_Clear();

     //创建6界面
    CreateFramewin6();
     break;

这个是其中一个界面切换时的代码

        //返回主界面
         case GUI_KEY_BACKSPACE:
                WM_DeleteWindow(hW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CreateFramewin1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这段是从从切换的界面返回之前被切换界面的代码;

但是我做多次切换,返回之后就会出现下图的情况:整个程序就挂掉了,任何按键都没反应,只能断电重启。  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首先把函数GUI_Clear();删掉。

这个都是窗口,会自动清除的。

而自动清除的关键就是你仅需给你的GUI任务的大while循环里面调用个GUI_Delay,GUI_Exec或者WM_Exec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把函数GUI_Clear();删掉。

这个都是窗口,会自动清除的。

硬汉哥,使过了,把所有的GUI_Clear();这个函数去掉了,大while循环里也有GUI_Delay(2),但是还是会出现前面说的挂掉情况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使过了,把所有的GUI_Clear();这个函数去掉了,大while循环里也有GUI_Delay(2),但是还是会出 ...

你创建两个对话框看看有这种问题不。在你的工程模板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创建两个对话框看看有这种问题不。在你的工程模板上。

硬汉哥,还是会有出现程序挂掉的情况,就是挂掉的概率没有之前那么高。但还是有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还是会有出现程序挂掉的情况,就是挂掉的概率没有之前那么高。但还是有。

那你的程序模板,看来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的程序模板,看来有问题。

模板有问题啥意思,硬汉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模板有问题啥意思,硬汉哥。

就是你移植的UCGUI程序不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