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求一个RTOS长时间定时例程

楼主(2018-06-12):
一直没搞明白RTX里面的软定时器如何使用,求一个例程,最好多个任务使用的定时器案例!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,就是找不到例程,资料看着费解想通过例程理解,顺便问下延时可以做到1个小时吗?小弟在此先谢谢大神们!

网友:
这种长延迟的,用RTC闹钟就好。

楼主:
行!我研究研究。

网友(2018-08-10):
这个都是帮助文档里都有的,创建一个软件定时器时,传入一个info,其实就是个编号,时间到的时候会调用void os_tmr_call (U16 info),这个info值就是定义时传入的info值,注意这个函数是在systick中断里运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