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AD7606数据存储的问题

楼主(2018-06-12):
请教大神,我现在通过SPI将ad7606的数据传送的stm32定义的两个数组中,当其中一个数组满的时候,将这些数据存到sd卡上,另一个数组继续接收数据,这样能做的到吗?或者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做到吗?

网友A:
就是双缓冲模式,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双缓冲模式,没问题的。

我看那个sd卡的写入程序,用dma的话,如果要多块写入的话,也会有for循环,等待响应之类的。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不能去控制ad7606产生转换信号,去读取数据到缓存数组,还是我把这些流程都放到中断里面去执行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看那个sd卡的写入程序,用dma的话,如果要多块写入的话,也会有for循环,等待响应之类的。这个时候我是 ...

如果是OS的,这种不影响。

如果你是裸机的,也没有关系的,保证向SD卡中写入数据的实际低于AD7606一个缓冲采集完毕所需的时间即可。

网友(2021-04-08):
楼主您好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困扰我好久了,请问您解决了吗?如果解决了可以把源码发给我看看嘛?十分感谢2417021580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