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教程] 阻塞函数含有哪些?

楼主(2018-06-13):
在常规的周期性任务中,阻塞函数常用vTaskDelay(100ms)来释放cpu的使用权。

如果,周期性任务中还需要检测一个事件标志组,那么可以用这个来代替vTaskDelay吗?
xEventGroupWaitBits( xEventGroup, /* 事件标志组 句柄 */
uxBitsToWaitFor, /* 等待 被设置的事件标志位 */
xClearOnExit, /* 选择 是否 清零 被置位 的事件标志位 */
xWaitForAllBits, /* 选择是否 等待所有标志位都被设置 */
100ms ); /* 设置 等待时间 */

网友A:
没问题,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可以的。

有个疑问,如果标志位突然来了,那么这个函数的100ms周期就被破坏了,这么怎么搞?

这个任务中有两个函数runA和runB,runA是需要100ms的周期执行一次,runB需要根据标志位来执行或者跳过。应该怎么设计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个疑问,如果标志位突然来了,那么这个函数的100ms周期就被破坏了,这么怎么搞?

这个任务中有两个 ...

这种的还是两个任务更方便,不适合组合到一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还是两个任务更方便,不适合组合到一起。

这个也是迫不得已啊。 runA和runB要操作同一个芯片,且操作过程中不能打断。
所以不得不放到一个任务中。。。。。还有啥解决方法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也是迫不得已啊。 runA和runB要操作同一个芯片,且操作过程中不能打断。
所以不得不放到一个任务中 ...

你可以弄个1ms的等待延迟。统计够100次了执行一次,这样即使在1ms内处理了A功能也不怎么影响B的执行。100ms的抖动很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弄个1ms的等待延迟。统计够100次了执行一次,这样即使在1ms内处理了A功能也不怎么影响B的执行。100 ...

可以可以一个任务中同时使用2个阻塞函数? 比如这样:
runA();
xEventGroupWaitBits(x,B标志,x,x,1ms); 阻塞延时1ms
if(标志符合), runB();
vTaskDelay(99ms)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可以一个任务中同时使用2个阻塞函数? 比如这样:
runA();
xEventGroupWaitBits(x,B标志,x,x,1ms); ...

这种方式有个缺点,就是函数vTaskDelay(99ms);执行期间,你的事件标志是无法得到及时执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