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framewin和GUI_MEMDEV_WriteAt使用遇到问题

楼主(2018-06-13):
环境: stm32f429 + 800*480 rgb屏 + IAR + Stemwin5.40
问题描述:
1.我想在framewin上显示图片,使用IMAGE_SetBMP已经调通,感觉速度慢了,故采用老师的“_ShowBMP2”方案,
我调试的过程分为3个步骤当运行到代码1处2处3处,LCD显示如下图所示。
图片中显然明显是framwin覆盖了图片,但是我想让图片显示在frmewin上,请问我应该怎么做?

code

code

楼主:
环境: stm32f429 + 800*480 rgb屏 + IAR + Stemwin5.40
问题描述:
1.我想在framewin上显示图片,使用IMAGE_SetBMP已经调通,感觉速度慢了,故采用老师的“_ShowBMP2”方案,
我调试的过程分为3个步骤当运行到代码1处2处3处,LCD显示如上图所示。
图片中显然明显是framwin覆盖了图片,但是我想让图片显示在frmewin上,请问我应该怎么做?

网友A:
即然是想显在客户区窗口里。图片应该在框架窗口->客户区窗口的重绘里面绘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即然是想显在客户区窗口里。图片应该在框架窗口->客户区窗口的重绘里面绘制。

你好,感谢你的回答。
  • 我用 GUIBuilder 做的简单界面,请问那需要添加Image控件吗?那如果需要,那应该如何配置?
  • 关于framwin或者window 和 MEMEDEV 有相关的示例吗,我可以参考示例来编写代码

网友:
你在对话框回调涵数里,default的上面加个case WM_PAINT:把你的背影图片放这个分支里。看看效果

网友:
函数GUI_MEMDEV_WriteAt要放在窗口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调用

楼主:
按照 奋进love和eric2013提供的方法,在WM_PAINT重绘制就可以了,谢谢你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