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显示实时数据

楼主(2018-06-14):
论坛大神,使用emwin的话怎么显示实时的数据,就像在显示界面显示时钟芯片传过来的时间

网友A:
学习下emWin自带定时器功能即可,
在新版emWin教程有讲解,可以学习下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下emWin自带定时器功能即可,
在新版emWin教程有讲解,可以学习下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 ...

万分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下emWin自带定时器功能即可,
在新版emWin教程有讲解,可以学习下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 ...

我这个emwin不带系统跑也可以吗,我仔细读了一下V6emwin定时器教程,还是不是太明白,麻烦大神说的再清楚点呗,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下emWin自带定时器功能即可,
在新版emWin教程有讲解,可以学习下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 ...

我明白了,多谢大神指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emwin不带系统跑也可以吗,我仔细读了一下V6emwin定时器教程,还是不是太明白,麻烦大神说的再清楚 ...

可以跑裸机的,有裸机的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