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能否与经过CP2102转换后的串口进行通信

楼主(2018-06-14):
仪器设计时使用了CP2102将单片机串口转为USB口,以便与PC端通信,现在我想用另一个STM32单片机与仪器进行通信,但是只能用这个经过CP2102转换的串口。
请问这种通信有方法实现吗?

网友:
没有这样尝试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,不过建议使用PL2303SA  和HT42B534 ,都是SOP8封装,PIN对PIN兼容,什么外围器件都不需要,只需 ...

你的意思是CP2102与PL2303SA之间连接通信吗

楼主:
我想实现的是图片中问号部分

网友:
你验证一下即可,我感觉好像直接用两个CP2102对接是不行的。USB设备分主从的,你插电脑上面,电脑是可以枚举到串口设备,但是两个CP2102互相接,好像是不可以识别的。我没有验证过,你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看错了,这样没有用过,

网友B:
没问题,现在不少USB协议栈都支持这种外挂虚拟串口设备的。

比如RL-USB和emUSB

网友:
应该是不行的,CP2102 CH340之类的USB转UART,跟电脑的接口都是USB从设备

网友:
可以话用串口直连,这样比较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问题,现在不少USB协议栈都支持这种外挂虚拟串口设备的。

比如RL-USB和emUSB

CP2102在PC端使用还要在PC端安装驱动的,我对RL-USB不了解,如果使用RL-USB是否还需要CP2102的驱动程序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CP2102在PC端使用还要在PC端安装驱动的,我对RL-USB不了解,如果使用RL-USB是否还需要CP2102的驱动程序

都已经做好了,当前提供了个USART_PL2303的驱动。

网友C:
涨姿势了,这种USB 转 Uart 还可以通过USB这样对接…
不知对接后单片机如何打开通过串口去操作该芯片,比如打开串口 设置波特率之类的,楼主设计的这个硬件估计也是钻进死胡同了,本不该这么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已经做好了,当前提供了个USART_PL2303的驱动。

请问有没有相关参考例程,RL-USB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涨姿势了,这种USB 转 Uart 还可以通过USB这样对接…
不知对接后单片机如何打开通过串口去操作该芯片,比 ...

仪器设计时就是与PC端通信的,没想到现在需要外界单片机与仪器通信,但是没有预留其他接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有没有相关参考例程,RL-USB

这个没有做例子,在MDK5安装目录里面应该有,你找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