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fly v6连接阿里云

楼主(2018-06-15):
先上效果图一张

v6上跑得是RT-Thread+lwip+mqtt连接阿里云
提供整个工程,只需要在阿里云上创建设备后,在aliyun.h中将ProductKey,DeviceName,DeviceName这三个数据给对应的宏即可
首先在 linkdevelop.aliyun.com 注册账号后登陆进去
创建个项目,项目里创建个产品,产品里创建个设备
然后在设备里添加个温度属性
添加完后设备属性如图所示
然后点击设备开发,点击新增测试设备
输入设备名字后会弹出设备的三个数据,这三个数据很重要,将这三个数据替换到aliyun.h中才能连上阿里云
clientid是用来代表设备的,同一个产品下clientID都应该不同,可以用stm32自带的全球唯一的id号,这里做测试用,用了rttarmflyv6
改完之后就可以编译工程下载了
将网线插上靠近串口的那个网口
上电运行后,在串口输入ifconfig查看是否获取到了ip地址
然后输入 aliyun_mqtt_init,会提示连接成功,并订阅3个topiic
可以在阿里云看到设备在线了
在串口设备输入 aliyun_mqtt_publishtemp 15,就会上传温度值15

可以看到返回值为200,代表上传成功
同时可以在阿里云看到温度值更新为15摄氏度了
工程在这,注意一定要修改aliyun.h中的三个宏定义!!!!!!!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