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专题教程] 【专题教程第7期】终极调试组件Event Recorder,各种Link通吃,支持时间和功耗测量,printf打印,RTX5及中间件调试

楼主(2018-06-15):
说明:
1、继前面的专题教程推出SEGGER的RTT,JScope,Micrium的uC/Probe之后,再出一期终极调试方案Event Recoder,之所以叫终极解决方案,是因为所有Link通吃。
     支持时间测量,功耗测量,printf打印,RTX5及其所有中间件调试信息展示
2、当前在JLINK,CMSIS-DAP,STLINK全部测试通过,KEIL自家的ULINK系列也都支持。
3、时间测量功能极具实用价值,测量单位时钟周期计数器,支持4组,每组可以测量16路,也就是可以同时测量64路代码的执行时间。
4、串口作为经典的调试方式已经存在好多年了,缺点是需要一个专门的硬件接口。基于Event Recorder实现的串口打印,无需占用系统额外的硬件资源,而且速度超快,是替代串口调试的绝佳方式。
5、Event Recorder的API可以在中断和多任务环境中正常调用。最重要的是速度快。
6、对于RTX5及其所有中间件都支持Event Recorder。
7、使用前务必看教程中第1小节的重要提示。

百度云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tCnDpAa3SpSMWZAhEnGG6w 提取码: 7rgi

专题教程下载:
专题教程第7期:终极调试工具EventRecorder使用方法,

配套例子:
STM32F103ZET6开发板: V4-终极调试工具Event
STM32F407IGT6开发板: V5-终极调试工具Event
STM32F429BIT6开发板: V6-终极调试工具Event
教程目录:

串口打印:

Event Statistics时间测量功能的动态效果:

Event Recorder动态效果展示:

RTX5调试组件

RL-TCPnet网络协议栈调试组件

Event Recorder展示RTX5调试信息

Event Recorder展示网络协议栈调试信息

网友:
牛就一个字!

网友A:
这个功能的确很实用~   感谢硬汉!

网友:
确实非常不错的功能!

网友:
看来这个必须得上rtx了。。。 话说上了rtx后 systemview还能用不? systemview里面的那个图形切换做得挺好,看起来很直观!
得开始转V6了。。。再不转越积累工作量越大了。

网友:
能分析IO口的状态吗?加载逻辑分析仪!

网友B:
刚刚试了一下,我的keil既然没有 event statistics 这个窗口,这是乍回事,我的版本也是对的呀,额,这个图片怎么上传的?我发附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刚刚试了一下,我的keil既然没有 event statistics 这个窗口,这是乍回事,我的版本也是对的呀,额,这个图 ...

看教程说明,把Complier软件包装上。

网友B:
确定按教程装过了的,就差重装keil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确定按教程装过了的,就差重装keil了

我知道原因了,你的不是正式版本,一定要是正式版,即5.25.2,而不是5.25.1

这里有下载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ypeid%26typeid%3D46

网友C(2018-07-30):
这个好像时需要进入调试才能看。但是从keil进调试会让程序重新运行。有没有办法像segger rtt一样不中断正在运行的程序直接看输出信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好像时需要进入调试才能看。但是从keil进调试会让程序重新运行。有没有办法像segger rtt一样不中断正在 ...

是的,就是为了配合MDK用的。倒是可以自己做个上位机软件,实现独立,这样不会中断了。

网友D:
没有ITM的M0芯片可以用Event Statistics测量时间吗,我用stm32f030R8试了,测不了呀,需要怎么做呢?教程中说不带ITM的芯片在执行记录期间需要关中断,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呀,可以出个例程吗?期待您的答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有ITM的M0芯片可以用Event Statistics测量时间吗,我用stm32f030R8试了,测不了呀,需要怎么做呢?教程中 ...

有个M0的例子,是F072,你看看

网友E:
个人感觉和其他调试方式功能上没太大提高,  重点 还是  1打印输出    2测函数执行时间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个人感觉和其他调试方式功能上没太大提高,  重点 还是  1打印输出    2测函数执行时间,

主要是下载器性能一般。JLINK PRO,ULINK plus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威力。

不过D版已经很不错了,比其他调试方式的性能强太多了(除了SEGGER的RTT,这个跟RTT方式是一样的)。我一直在用。

网友F:
老师,按照你这个教程来弄的,感觉这个时间测量完全不准啊~
Event Statistics 里面的是错误的,Event Recorder的两个时间值相减是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老师,按照你这个教程来弄的,感觉这个时间测量完全不准啊~
Event Statistics 里面的是错误的,Event Re ...

准,你箭头的是平均时间,你看你这里有个最大值84秒的时间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准,你箭头的是平均时间,你看你这里有个最大值84秒的时间。

哦哦,可能是我理解错了,不能实时显示每次执行的时间嘛?只能显示最小值最大值,平均值吗?那这样还是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哦哦,可能是我理解错了,不能实时显示每次执行的时间嘛?只能显示最小值最大值,平均值吗?那这样还是不 ...

看下面这个参数,是当前的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看下面这个参数,是当前的。

嗯嗯,老师这个功能是所有能用keil的芯片都能用吗?比如RT1052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嗯嗯,老师这个功能是所有能用keil的芯片都能用吗?比如RT1052

理论上讲,只要是MDK支持的M内核芯片,都支持。

网友G(2018-09-18):
老师,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的,但是没有运行,程序是在运行的,版本是5.25.2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老师,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的,但是没有运行,程序是在运行的,版本是5.25.2

程序是在V4板子上面测试的吗,可以把你的程序压缩下,上传上来我试试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程序是在V4板子上面测试的吗,可以把你的程序压缩下,上传上来我试试。

谢谢,是不是和Jlink版本有关?

V4-001_不一样的流水灯(软件定时器、状态机).rar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谢谢,是不是和Jlink版本有关?

V8可以的,下午我测测你的例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谢谢,是不是和Jlink版本有关?

帮你测试了,例子没问题

网友H:
EventRecord这怎么配置的,V1.6版本好像和V1.4版本不一样了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帮你测试了,例子没问题

谢谢,我在自己找找问题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谢谢,我在自己找找问题

我现在的问题和你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EventRecord这怎么配置的,V1.6版本好像和V1.4版本不一样了

稍有点区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现在的问题和你一样

解决了吗?

楼主:
你的现在还有问题吗,换个下载器测试了没有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你的现在还有问题吗,换个下载器测试了没有。

我用了2个J-link,1个st-link,笔记本和台式机,结果都一样,我有空了重新装下keil,应该是keil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用了2个J-link,1个st-link,笔记本和台式机,结果都一样,我有空了重新装下keil,应该是keil的问题

嗯,可以换个最新的5.26试试。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,使用5.26就可以解决了!

网友I(2018-11-13):
请问如果调试外设接口如spi usart可否通过某种方式抓取波形,向FPGA那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请问如果调试外设接口如spi usart可否通过某种方式抓取波形,向FPGA那样?

有个逻辑分析仪功能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%B7%D6%CE%F6%D2%C7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有个逻辑分析仪功能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8097&highlight=%C2%DF% ...

我在nucleo h743开发板,右下角提示trace 未同步,但我检查时钟配置什么都是OK的,难道是M7不支持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在nucleo h743开发板,右下角提示trace 未同步,但我检查时钟配置什么都是OK的,难道是M7不支持吗。

支持啊。

网友:
貌似是软件的问题,使用stm32f4也不行,从mdk5.23升级到5.26,stm32f4可以了,但是nucleo h743还是不行,等我买的v9的jlink回来后再看看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好像时需要进入调试才能看。但是从keil进调试会让程序重新运行。有没有办法像segger rtt一样不中断正在 ...

有不复位进入调试模式的办法,看我在amo的帖子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下载器性能一般。JLINK PRO,ULINK plus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威力。

不过D版已经很不错了,比其他调 ...

应该不是用itm通道吧,itm通道输出好像会用到swdio这条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应该不是用itm通道吧,itm通道输出好像会用到swdio这条线的

是的,没有用到SWO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有不复位进入调试模式的办法,看我在amo的帖子

能不能私信一个链接

网友K(2019-01-03):
引用 网友J:
有不复位进入调试模式的办法,看我在amo的帖子

同求链接,要进入调试模式就需要有源码,如果只是现场故障排查就不太方便了

网友J:
引用 网友K:
同求链接,要进入调试模式就需要有源码,如果只是现场故障排查就不太方便了

那肯定要有源码文件啊,我说的这个是指保存现场的情况下进入调试而已,因为有些bug情况出现一次是很不容易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那肯定要有源码文件啊,我说的这个是指保存现场的情况下进入调试而已,因为有些bug情况出现一次是很不容 ...

我错认为能像串口一样,可以脱离源码,从打印信息查找问题

网友L(2019-02-12):
老师, 请问这图里面(Errors=51)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老师, 请问这图里面(Errors=51)是什么意思?

统计错误的次数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统计错误的次数。

具体一些呢, 什么情况算作是错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具体一些呢, 什么情况算作是错误?

不知道他内部怎么处理的。这个用户不用管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他内部怎么处理的。这个用户不用管。

好的, 谢谢~

网友M:
是否支持浮点变量?能打印波形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是否支持浮点变量?能打印波形吗?

标准printf,浮点没问题。

波形的话,使用MDK的逻辑分析仪功能

网友N:
Warning: 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itialized memory!
用这个组件调试下边有个警告这是什么原因呢
功能倒是正常

keil截图

keil截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Warning: 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itialized memory!
用这个组件调试下边有个警告这是什么原因 ...

这个没关系的,在EventRecorder的手册里面对这个情况有个专门的说明。

网友O(2019-05-29):
引用 楼主:
统计错误的次数。

硬汉哥,这里表示的意思是不平衡的“启停”事件(start启动了,但没有stop停止)。
下面这个链接里有介绍。
http://www.keil.com/support/man/docs/uv4/uv4_db_dbg_evr_stat.htm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硬汉哥,这里表示的意思是不平衡的“启停”事件(start启动了,但没有stop停止)。
下面这个链接里有介 ...

谢谢。

网友P:
EventRecorder确实很好用,不过还是配合JLink好用。
开了Trace Exceptions以后,同一个工程 6Mb SWO速度的Jlink v8跑的很欢,12Mb SWO速度的STLink_V3Set老是提示trace: data overflow, 不知道有没有优化措施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EventRecorder确实很好用,不过还是配合JLink好用。
开了Trace Exceptions以后,同一个工程 6Mb SWO速度的 ...

感觉当前的MDK和IAR对STLINK V3的支持好像不太好,性能发挥不出来。

之前坛友也有反馈过这个问题。

网友Q(2019-12-19):
今天尝试了这个,用RTE配置FreeRTOS加上EventRecorder,可以正常显示FreeRTOS的时钟计数、任务列表,任务可用堆栈等信息。

网友R:
这个工具,如果是发布后,已经在运行的,怎么看呢?
不可能重新上电运行吧?
有对应的上位机软件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这个工具,如果是发布后,已经在运行的,怎么看呢?
不可能重新上电运行吧?
有对应的上位机软件吗?

【专题教程第4期】SEGGER的J-Scope波形上位机软件,HSS模式简单易用,无需额外资源,也不需要写目标板代码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097&fromuid=58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【专题教程第4期】SEGGER的J-Scope波形上位机软件,HSS模式简单易用,无需额外资源,也不需要写目标板代 ...

谢谢版主回答~

我就是正在考虑这些
我这ST-LINK、CMSIS-DAP都有,Event Recorder也移植了,就是运行后要看就比较麻烦
那这样的话,是不是买个JLink 然后用RTT调试,
RTX5、FreeRTOS这些都支持RTT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谢谢版主回答~

我就是正在考虑这些

系统的话,要上SystemView

网友S:
这个功能能不借助MDK吗?比如给测试人员抓取log,简单点的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这个功能能不借助MDK吗?比如给测试人员抓取log,简单点的界面

这个不能,需要独立得用SEGGER RTT了。

网友(2020-04-04):
有空一定要试试,代替swo

网友T(2020-05-19):
之前不知道在哪看见了这么一个说法“Event Recorder的速度非常快,在release版本中也可以保留”,这里我要对这句话做出异议,最好不要在release版本中保留这些仅仅在连接仿真器调试时才能用的东西,首先产品通常不具有调试口,其次,无论它占用多么少的资源(包括时间),始终还是会拖慢软件运行。
我在release版本中忘记关掉RTX_Config.h中使能的Global Initialization,导致release版本串口DMA接收完成中断的处理被拖慢(关闭切换缓存然后再次打开),丢失了一个字节(921600bps,约10.8uS)。这让我花了好大代价才发现并解决,因为发送端数据包通常不会达到DMA接收中断的长度,偶尔才会出现,概率小,加上这是数传传输的,数据的分割可能并不是和发送端发送的一致,导致很难发现问题。

希望能给有类似问题的同志们一点思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之前不知道在哪看见了这么一个说法“Event Recorder的速度非常快,在release版本中也可以保留”,这里我要 ...

是的,追性能的版本检测机制推荐全部关掉。

网友U(2020-09-02):
引用 网友Q:
今天尝试了这个,用RTE配置FreeRTOS加上EventRecorder,可以正常显示FreeRTOS的时钟计数、任务列表,任务可 ...

如果我的FreeRTOS不是用RTE配置的,是自己移植进去的,还可以用EventRecorder来查看这些信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如果我的FreeRTOS不是用RTE配置的,是自己移植进去的,还可以用EventRecorder来查看这些信息吗?

那就不方便了。

网友V:
硬汉大佬,freeRTOS支持eventrecorder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V:
硬汉大佬,freeRTOS支持eventrecorder吗?

可以用,不过要用带CMSIS-RTOS V2封装层的。

网友W(2020-12-09):
硬汉哥,这个Event Recorder对cpu的资源占用大吗?文档里说不大,具体有数据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硬汉哥,这个Event Recorder对cpu的资源占用大吗?文档里说不大,具体有数据吗?

没有具体数据。

网友:
Warning: 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itialized memory!
硬汉哥,我那照你的配置为啥报这个错误,而且也无法printf。无法运行测试时间,芯片lpc1768的。cm3内核

网友W:
这个插件支持freertos吗??

网友:
我修改了,就是无法打印出来,但可以测试时间

网友W:
解决了,是fputc重定向的问题,

网友W:
硬汉哥,这 Event Recorder移植到iar平台可以使用吗(我只使用printf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这个插件支持freertos吗??

支持,添加上CMSIS-RTOS封装层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硬汉哥,这 Event Recorder移植到iar平台可以使用吗(我只使用printf的)

这个是MDK专用的。

网友:
请问一下,和上边一位同学问题相似,如图中显示的,我在main()函数while(1)中添加了两段计时函数,中间都延时10ms,这个时间在Event Statistics没找到对应值。
我用的环境是F7,core clock 216M

网友X:
不好意思上个回复图片粘贴不对

楼主(2021-01-08):
引用 网友X:
不好意思上个回复图片粘贴不对

这个值修改到和你的芯片主频一致没

网友X:
引用 楼主:
这个值修改到和你的芯片主频一致没

这块也改了,今天rebuild了一遍,还是不大对。还有其它可能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这块也改了,今天rebuild了一遍,还是不大对。还有其它可能性吗?

其它的地方基本没了。

网友Y:
请问这个从哪里来的?看不出从哪里来的

网友Z:
引用 网友Y:
请问这个从哪里来的?看不出从哪里来的

在编辑窗口左下角,两个选项可以切换

网友(2021-05-07):
引用 网友Z:
在编辑窗口左下角,两个选项可以切换

谢谢。感觉event record有时候不灵。我加了文件系统。在读文件的时候打印,结果就打不出来。非得打断点才能显示出来。

网友AA:
引用 网友W:
解决了,是fputc重定向的问题,

怎么解决的,我其他的地方没有重定向printf,也提示Warning: 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itialized memory!
用printf的时候会卡在
跳过printf的内容就可以正常运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A:
怎么解决的,我其他的地方没有重定向printf,也提示Warning: 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itialize ...

确实是重定向的问题,在RTE配置 IO那里要把STDOUT重定向到EVR,默认是断点

网友AA:
printf没反应,硬汉哥能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A:
printf没反应,硬汉哥能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吗

调试状态狂点几次RST看看是否正常。

网友AB(2022-04-06):
Event Recorder中的时间相减是正确的,但是Event Statistics中的数据还有参考意义吗,没有一个数值能用上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B:
Event Recorder中的时间相减是正确的,但是Event Statistics中的数据还有参考意义吗,没有一个数值能用上 ...

这个参数修改没,修改为和你的主频时钟一样。

网友A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参数修改没,修改为和你的主频时钟一样。

不好意思,这里没修改,修改完时间测量就正确了,但是教程里好像没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B:
不好意思,这里没修改,修改完时间测量就正确了,但是教程里好像没说

都写了。

楼主(2022-05-18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功能的确很实用~   感谢硬汉!

还有个狂暴模式,可以搞搞。

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:STM32H7的GPIO实战,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,移植驱动到全新器件上,开启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702&fromuid=58

网友AC(2022-08-20):
log输出

log输出

evr配置

evr配置

硬汉,帮我看下这个EVR输出没有输出完全,需要下一次输出才能完成,这个是buffer开的不够大的问题吗?

网友:
又有新的问题了,如图上所示,用CleanInvalidateDCache这个没有问题,用InvalidateDCache就会进入fault,不是很理解为什么,InvalidDCache开优化就无效,必须-O0才可以,而且还是进入fault。
不解,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AC:
引用 网友AC:
硬汉,帮我看下这个EVR输出没有输出完全,需要下一次输出才能完成,这个是buffer开的不够大的问题吗?

这个应该和我清除cache的时机有关
后面弄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C:
这个应该和我清除cache的时机有关
后面弄好了

好的。

网友AD(2022-10-15):
教程有更新吗,这么多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D:
教程有更新吗,这么多年了

有更新,弄了个狂暴模式

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:STM32H7的GPIO实战,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,移植驱动到全新器件上,开启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702&fromuid=58

网友(2023-03-13):
引用 楼主:
有更新,弄了个狂暴模式

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:STM32H7的GPIO实战,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,移植驱动到 ...

谢谢。。。。

网友AE(2023-05-10):
为什么我这边调出来后,显示的时间差只有几百ns
printf 也不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E:
为什么我这边调出来后,显示的时间差只有几百ns
printf 也不显示

Core Clock主频时钟和你板子的主频一致不,也是24MHz?

网友AE:
引用 楼主:
Core Clock主频时钟和你板子的主频一致不,也是24MHz?

这个功能移植到 M0, 内部RC主频是24MHz,jlink 跟踪 也是24Mhz

楼主:
引用 网友AE:
这个功能移植到 M0, 内部RC主频是24MHz,jlink 跟踪 也是24Mhz

M0的话不支持DWT时钟周期计数器,得选择滴答定时器实现了

网友AE:
引用 楼主:
M0的话不支持DWT时钟周期计数器,得选择滴答定时器实现了

试了滴答定时器也不行
现象一样,显示时间差 都是ns
和芯片厂有没有关系 ?本身不支持这个功能
这个不是smt32芯片,是国产的m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E:
试了滴答定时器也不行
现象一样,显示时间差 都是ns
和芯片厂有没有关系 ?本身不支持这个功能

没关系,M0确定可以使用的。

网友AF(2023-07-26):
老师, 我的CMSIS版本 都是最新的, 但是 按照教程添加Event组件之后 , 编译报错了,请看截图,望老师指点迷津,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F:
老师, 我的CMSIS版本 都是最新的, 但是 按照教程添加Event组件之后 , 编译报错了,请看截图,望老师指点迷津, ...

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,我看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,我看下。

谢谢老师支持, 我犯傻了, 工程里面 重定义了, sorry

网友AG(2023-12-26):
还是没有类似RTT Viewer的工具可以让event record在非调试模式下使用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G:
还是没有类似RTT Viewer的工具可以让event record在非调试模式下使用是吗?

现在还没有。

网友AH(2024-02-05):
请问一下如果使用C++无法调用MICRO LIB,如何配置串口才能打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H:
请问一下如果使用C++无法调用MICRO LIB,如何配置串口才能打印?

TouchGFX是C++,里面有做,可以参考。

[ThreadX版本][TouchGFX] [分享] TouchGFX v417 里的30个examples使用 ThreadX 系统移植到V7板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8102&fromuid=58

网友AI(2024-08-04)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就是为了配合MDK用的。倒是可以自己做个上位机软件,实现独立,这样不会中断了。

请问您有知道可以用的上位机软件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I:
请问您有知道可以用的上位机软件吗?

EVR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