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WHEEL控件

楼主(2018-06-15):
使用LISTWHEEL控件函数,LISTWHEEL_SetBkColor(hItem,LISTWHEEL_CI_SEL,GUI_TRANSPARENT);

设置之后选中项背景是黑色,我想问下emwin除了IMAGE之外,是不是都不能实现真正的透明,真的设计的不好。
像什么内存设备啊,也是这样,设成透明就变成黑色了。
如果提供的API不能实现透明的话,那么可以通过修改源码的方式来实现吗?

网友A:
都没有源码,你怎么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没有源码,你怎么修改

我有源码,找到方法了,可以用LISTWHEEL的自定义绘制函数,LISTWHEEL_SetOwnerDraw();
然后在对应的WIDGT_ITEM_DRAW_BACKGROUND这个case里,直接DrawBitmap就可以了,效果有待完善

楼主:
整理了下,发现有挺多控件支持修改外观的。支持    xxx_SetOwnerDraw    的控件:
ICONVIEW;
LISTVIEW;
GRAPH;
FRAMWIN;
LISTBOX;
LISTWHEEL;
SWIPELIST;
TREEVIEW;
不过这些控件里支持    _DRAW_BACKGROUND    消息的有多少我不太清楚,手册上可以查支持哪些消息。

应该是只有这种消息的自绘函数才可以实现更换背景吧(不太清楚)

另外就是支持    SKIN    的控件:
BUTTON;
CHECKBOX;
DROPDOWN;
FRAMWIN;
HEADER;
MENU;
MULTIPAGE;
PROGBAR;
RADIO;
SCROLLBAR;
SLIDER;
SPINBOX;
要说的是,皮肤的更改不只是更改外观、边框之类的,网上有个教程   好像叫  21天精通emwin  吧,里面有好几种控件贴图,贴背景的做法,用的本质上也是自绘函数,当初我就在PROGBAR上做了个变化的图片效果,有兴趣可以看看

楼主:
上面记错了,是    emWin 2天速成实例教程   ,CSDN上面的,
https://blog.csdn.net/neqee/article/details/78091066
这个是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