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号与系统] stm32f4中fft计算

楼主(2018-06-15):
我在做stm32f4的fft计算有如下几个问题,1.放入fft_buf的数是不是采样的ADC的数据直接拿过来用,那么虚部和实部怎么赋值尼,2感觉计算出来的结果不对,我用的是dsp的fft.用了标准的三个函数,如图所示!采样的是50hz的交流电压信号,每个周期128个点,但是我定义fft的数据长度为1024,采用的基4算法,感觉完全不对,哪位大神指教一下

网友A:
1、 ADC数值给实部或者虚部都行。另一个全部取值0
2、 也就是说你用的1024点FFT,这个没问题。

直接使用arm_cfft_f32即可,这个函数里面会帮助选择基X算法。

追求速度的话,使用实数FFT。

详情看下我们DSP教程对应章节就行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 ADC数值给实部或者虚部都行。另一个全部取值0
2、 也就是说你用的1024点FFT,这个没问题。

谢谢已经解决,原来跟频率分辨率有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