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TH PHY] DP83848 MICR 寄存器 只在 MII 模式才能发生中断吗

楼主(2018-06-15):
RT,DP83848 MICR 寄存器 只在 MII 模式才能发生中断吗,
在RMII模式 这个寄存的功能是否  将禁止  即使操作对应的中断 也不会产生

楼主:
有人吗   来人啊

网友A:
试试啊,老铁。。。,程序里面配置下,一测就出来了。

我们的是9161/9162,用RMII和MII都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啊,老铁。。。,程序里面配置下,一测就出来了。

我们的是9161/9162,用RMII和MII都一样。

这个问题我找到原因了
首先说明的是RMII模式可以产生中断,
    具体DP83848中断输出 寄存器设置 参考ST代码 【stsw-stm32070】
    STM32中断函数内容 参考  安富莱 《V5-1000_RL-TCPnet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(裸机)》程序
其次 之前中断没有成功,因为安富莱 用的中断引脚是 线10-15中断 ,我的中断引脚PB0 也就是 线0中断 ,由于 代码修改疏忽 导致无法进入  今天发现了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