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,滚轮控件滚动时的颜色不同步 ?

楼主(2018-06-15):
请教下,滚轮控件滚动时的颜色不同步 ?

图片 1:

图片 2:

图片是正常显示时的情况,图片2是在滚动时显示的效果,貌似 显示的颜色没有同步显示,是怎么个情况啊 ??

或者是 LISTWHEEL 这个控件根本就不支持啊 ??
当然如果背景色都为白色的话就看不出来了

网友A:
这个是你的设置问题吧。

参考这个改个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highlight=listwhee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你的设置问题吧。

参考这个改个:

好的,我研究研究看看,貌似看起来 这个历程 很复杂的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