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,窗口切换回来后,貌似清屏不干净 ??

楼主(2018-06-15):
请教下,窗口切换回来后,貌似清屏不干净 ??

图片 1: 显示正常

图片 2: 切换后显示也正常

图片 3: 从图片2 切换回 图片 1 ,就出现如下图显示的情况了,请教下是怎么回事啊 ??
每个窗口在切换时都有进行背景色重绘的,每个窗口建立里面都有如下函数部分的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重绘消息处理,重绘背景色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BMP_ShowBkPictur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break;

网友A:
你的这个GUI_BMP_ShowBkPicture();函数是直接调用存储设备的API绘制的吧。

没有重复进行创建删除操作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这个GUI_BMP_ShowBkPicture();函数是直接调用存储设备的API绘制的吧。

没有重复进行创建删除操作吧

是的,

// 在需要重绘背景的地方直接调用此函数即可
void GUI_BMP_ShowBkPicture(void)
{
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BMP_Bk, 0, 0);    //在需要的地方可以直接调用此函数,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

// 在需要重绘背景的地方直接调用此函数即可

这样的话,查起来就稍麻烦些了,看看能不能把你的这个工程简化下,方便仅查看窗口切换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话,查起来就稍麻烦些了,看看能不能把你的这个工程简化下,方便仅查看窗口切换问题。

貌似是 主窗口隐藏,显示 可以完全清贫,这又是为何啊 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