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F4 AD采集的误差!

楼主(2018-06-16):
F4 AD采集值跟万用表测量值差0.3。参考电压是TL431,3.3V,用万用表测量在3.30x。
这个结果算正常吗,不正常的话问题出现在哪里?

网友A:
要用示波器测试你的稳压基准,看看峰峰值波动是不是比较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用示波器测试你的稳压基准,看看峰峰值波动是不是比较大。

这个基准电压还算稳定吧,峰峰值400mv左右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基准电压还算稳定吧,峰峰值400mv左右。

这就对了,这么高的峰峰值变化,你测量的数值有300mv的变化就可以理解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对了,这么高的峰峰值变化,你测量的数值有300mv的变化就可以理解了。

哦,那问题出现在基准电压上面,搜了下资料,TL431的纹波应该在80mv左右,我这个怎么这么严重。接着找原因。输入电压是开关电源,纹波在1.5V上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哦,那问题出现在基准电压上面,搜了下资料,TL431的纹波应该在80mv左右,我这个怎么这么严重。接着找原 ...

TL431基准源用起来比较麻烦,它有个缺陷,输出接瓷片电容很容易震荡。 保险的做法是,接10uf以上的瓷片电容。

电压基准源的纹波应该小于10mV才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L431基准源用起来比较麻烦,它有个缺陷,输出接瓷片电容很容易震荡。 保险的做法是,接10uf以上的瓷片电 ...

这是应用原理图,104/105并联,你的意思是说,A3V3出来,先过一个10uf的电容,在给后面的电路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应用原理图,104/105并联,你的意思是说,A3V3出来,先过一个10uf的电容,在给后面的电路?

推荐用LM285,我们论坛置顶帖V5板子里的原理图可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推荐用LM285,我们论坛置顶帖V5板子里的原理图可参考。

LM285输出电流多少,能给F4模拟部分供电吗,回头看看datasheet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LM285输出电流多少,能给F4模拟部分供电吗,回头看看datasheet。

比431好。431的山寨货太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应用原理图,104/105并联,你的意思是说,A3V3出来,先过一个10uf的电容,在给后面的电路?

C17换成10u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