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911中文和英文手册

楼主(2018-06-16):
中文版:

英文版:

网友(2019-01-24):
硬汉哥辛苦了!

网友(2020-02-22):
硬汉哥,GT911配置寄存器配置之后需要做什么操作吗?我配置之后马上回读显示配置OK,过一会儿再去回读配置寄存器又回到原来的值。

网友A(2022-07-30):
有480*272的gt911配置参数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480*272的gt911配置参数吗

我们现在一直用的校准好的触摸板,TB上很多卖这种的,用起来省事,买回来后直接读取坐标值就可以使用了。

网友(2024-01-10):
硬汉哥辛苦了

网友(2024-03-17):
引用 楼主:
我们现在一直用的校准好的触摸板,TB上很多卖这种的,用起来省事,买回来后直接读取坐标值就可以使用了。

对,一般从TB买的里面都有了,就不需要更改了。如果不小心覆盖掉了,就只能找商家要或者再买一块重新自己读出来

网友:
一般屏幕里自带的都能用,如果不小心覆盖掉了,就只能找一块没覆盖的读出来或者找商家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