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,LISTWHEEL 滚轮设置后,再进入重新设置时数据又复位了,那个地方可以修改啊 ?

楼主(2018-06-17):
请教下,LISTWHEEL 滚轮设置后,再进入重新设置时数据又复位了,那个地方可以修改啊 ?

图片 1:

图片 2:

图片 3:

上述三幅图片中,图片 1 是刚开始进入设置状态界面的,

图片 2、3 是调节后,按保存按钮时的界面后退出

等再次进入设置界面时,时间又会显示成 图片 1那样,请教下,如果才能够再次进入时那个显示当前 的设置啊 ??

楼主:
终于搞定了,原来使用如下函数既可实现
hListWheelBk = _CreateListWheel(0, 0,  100, 200, ID_LISTWHEEL_YEAR, _apYear,  GUI_COUNTOF(_apYear),  GUI_TA_VCENTER | GUI_TA_HCENTER, hBkWheel, &_aWheelCom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stWheelDateYearData >= 2000)  //从 2000 年开始寻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STWHEEL_MoveToPos(hListWheelBk,100+sDate.Year-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动设置为当前日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STWHEEL_SetSel(hListWheelBk,100+sDate.Year-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//从 1901 年开始寻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STWHEEL_MoveToPos(hListWheelBk,sDate.Year-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动设置为当前日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STWHEEL_SetSel(hListWheelBk,sDate.Year-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其他参考官方历程即可

楼主:
多谢多谢,源文件我也是移植 官方历程的,

有没有硬件解码 jpeg + emwin 显示的历程啊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多谢,源文件我也是移植 官方历程的,

有没有硬件解码 jpeg + emwin 显示的历程啊 ?

等后面给H7移植了,分享给大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等后面给H7移植了,分享给大家。

期待中,多谢多谢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