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STM32CubeMX新版的GFX模拟新功能

楼主(2018-06-18):
不知道怎么玩。看起来挺高大上的。
emwin也支持了。。。

看了下代码static void _DMA_ExecOperation(void) {

  /* Wait until transfer is done */
  if ( TransferInProgress == 0 )
    return;

  while(TransferInProgress) {
  }
}

这里没有超时处理,这个TransferInProgress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。看功能如果为1的时候,没看到有置位。

目前人工版的是这样的:
    while(DMA2D->CR & DMA2D_CR_START)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传输完成
    {
        timeout++;
        if(timeout > DEF_TIME_OUT )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超时退出
    }

设置里面支持#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     GUICC_8888
#define DISPLAY_DRIVER_0        GUIDRV_LIN_OS_32

目前我正常能用的是
#define GUI_COLOR_CONVERSION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CC_M565
#define GUI_DISPLAY_DRIVER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DRV_LIN_16

不知道能不能用。

另外  Cubemx好似修正了一些bug。 之前生成的project会覆盖原来的设置,现在不会修改人工对project的修改了。。。。这样看起来可以直接用cube生成的工程了,以前都是新建一个
再一模一样加入文件,一开始还挺麻烦的。

话说开头的这个程序员应该是变形金刚的拥蹙。 Cube.....

网友A:
Cube集成STemWin可以忽略,先让ST的程序员把他们给emWin制造出来的bug解决下,平白无故多出来好几个bug。都颓了

ps:以我们V6开发板为例,我做的宏定义配置已经模板化,直接程序改下宏定义就行,非常方便,用Cube反倒累赘。而且官方他们自己做的标准库驱动,至少10几处bug。
我在我的程序里面都逐一进行了修改。

楼主(2018-12-24):
引用 网友A:
Cube集成STemWin可以忽略,先让ST的程序员把他们给emWin制造出来的bug解决下,平白无故多出来好几个bug。都 ...

官方的人不知道干什么吃的。 搞嵌入式的估计没有纯软件开发那套查bug的流程。
stm32cubemx5.0的bug   firmware location不能保存,只能用默认的c:\user\administrator...但是有时候中文系统这个目录又是个中文名的目录“用户”,导致无法copy。。。这么大的bug...

st的qa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,应该换人了。

楼主:
硬汉知不知道如何才能提交bug让他们知道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