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模拟器早期版本使用GUI_Log可以打印输出,现在的版本已经不支持了

楼主(2018-06-19):
早期直接调用GUI_Log(xxxx),里面的xxx是字符串。

效果:

新的模拟器版本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:

网友A:
我之前还在想要是能有办法有log输出接口就好了,请问楼主这个log现在还有其他什么好的方案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还在想要是能有办法有log输出接口就好了,请问楼主这个log现在还有其他什么好的方案吗?

当前我是自己搞一个窗口,专门做调试输出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当我我是自己搞一个窗口,专门做调试输出。

环境:win7_64 + wmwin5.32 + vc6.0
请问你是怎么搞的这个窗口呢?(如果复杂,简要说个知识点,我自己百度也行)
我现在是输出是写log文件,但是没有办法输入,所以想搞个窗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环境:win7_64 + wmwin5.32 + vc6.0
请问你是怎么搞的这个窗口呢?(如果复杂,简要说个知识点,我自己 ...

建立一个对话框,里面创建一个MultiEdit控件,然后给MultiEdit控件刷数据就行,很方便,就跟串口助手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建立一个对话框,里面创建一个MultiEdit控件,然后给MultiEdit控件刷数据就行,很方便,就跟串口助手一样 ...

谢谢你。
按照你的方法,我准备用MultiEdit输入个数字,然后,配上一个发送按键来完成。
输入数字,点击发送,程序根据我的数字索引,执行我写好的函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