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1050] 我想将程序从QSPI搬移到ITCM上运行,有哪些东西需要注意到

楼主(2018-06-19):
之前看到一位兄弟,说把程序搬移到ITCM上运行,同时需要修改这个寄存器SCB->VTOR,想请问一下,还有别的需要修改吗?新人,有些懵。

网友A:
全部加载的话,太麻烦,灵活些差。
推荐此贴的方案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部加载的话,太麻烦,灵活些差。
推荐此贴的方案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 ...

我想问一下,程序复制上去以后,如何跳转到ITCM上去运行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问一下,程序复制上去以后,如何跳转到ITCM上去运行呢。

你要用这种方式的话,我不清楚哦,我已经好久不搞RT了

网友(2018-07-21):
其实都可以在分散加载里面完成,1、需要将跳转main之前的代码放在qflash执行,并且在这之前需要将向量表复制到ITCM上,比如0x00位置;2、

网友:
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分散加载里面完成: 1、需要将跳转main之前的代码编译到qflash执行,0x6000000起始地址,可以参考QFLASH启动的scf文件,并且在这之前需要将向量表复制到ITCM上,比如0x00位置,然后设置SCB->VTOR = 0X00;
2、在分散加载文件中将其他RO代码分配到ITCM,RW等代码放到DTCM或者SDRAM等,这些代码都是在跳转main之前自动搬运的
3、这样的程序再启动之后,跟QFALSH就再没有关联,都是在ITCM里面跑,如果程序太大,可以放到SDRAM,其实对于一般的应用,SDRAM速度+cache已经完全够用,关键代码可以放ITCM

网友:
其实这样做以后,程序跟以前在内部flash没什么区别,我现在基本使用nor xip模式。至少目前不加密的前提下是这样,至于加密嘛,场合不一样,要求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