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二代示波器中Maintask.C文件里面频率参数配置的错误说明

楼主(2018-06-20):
原配置:
/* 单通道采样率,2.8Msps到1sps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onst uint32_t g_SampleFreqTable[][2] =
{
        {2800000,  1},     //2.8Msps
        {2000000,  1},     //2Msps
        {1000000,  1},     //1Msps
        {500000,   1},     //500Ksps
        {200000,   1},     //200Ksps

        {100000,   1},     //100Ksps
        {50000,    1},     //50Ksps
        {20000,    1},     //20Ksps
        {10000,    1},     //10Ksps
        {5000,     1},     //5Ksps

         下面选项里面的16800全部更换为10000即可,实际计算的时候,算反了。
        {16800,      5},    //2Ksps
        {16800,     10},    //1Ksps
        {16800,     20},    //500sps
        {16800,     50},    //200sps
        {16800,     100},   //100sps

        {16800,     200},   //50sps
        {16800,     500},   //20sps
        {16800,     1000},  //10sps
        {16800,     2000},  //5sps
        {16800,     5000},  //2sps
        {16800,     10000}, //1sps
}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