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为什么使用RL-FLash 创建的文件 hour 总是和实际的相差8个小时

楼主(2018-06-21):
如图,文件使用的是RL-Flash ,网络是 RL-TCPnet 的 FTPserver 现在 用RL-Flash 创建的文件 在FTP 服务器上观察 总是差8个小时 相请教一下原因,如下图

关于 RL-Flash 的关于时间的借口函数如下:

/*RTC 时钟设置*/
typedef struct _RTC_Time_t
{
        uint8_t  Year;
        uint8_t  Month;
        uint8_t  Day;
        uint8_t  Hour;
        uint8_t  Min;
        uint8_t  Second;
        uint8_t  WeekDay;
}RTC_Time_t;

U32 fs_get_time (void) {
  /* Return Current Time for FAT File Time stamp. */
  U32 h,m,s,time;
  RTC_Time_t rtctime;
  RTC_GetRealTime(&rtctime);//RTC_ReadClock();
  /* Modify here, add a system call to read RTC. */
  /* Hours:   0 - 23 */
  /* Minutes: 0 - 59 */
  /* Seconds: 0 - 59 */
  h = rtctime.Hour;
  m = rtctime.Min;
  s = rtctime.Second;

  time = (h << 16) | (m << 8) | s;
  return (time);
}

U32 fs_get_date (void) {
  /* Return Current Date for FAT File Time stamp. */
  U32 d,m,y,date;
  RTC_Time_t rtctime;
  RTC_GetRealTime(&rtctime);//RTC_ReadClock();
  /* Modify here, add a system call to read RTC. */
  /* Day:   1 - 31 */
  /* Month: 1 - 12 */
  /* Year:  1980 - 2107 */
  d = rtctime.Day;
  m = rtctime.Month;
  y = rtctime.Year+2000;//这里用的是STM32 内部RTC ,年 只返回低2位,所以这里默认要加2000

  date = (y << 16) | (m << 8) | d;
  return (date);
}

网友A:
排查下,用FlashFS在SD上面创建一个文件,看下当前RTC的时间,然后电脑端打开此文件,看下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排查下,用FlashFS在SD上面创建一个文件,看下当前RTC的时间,然后电脑端打开此文件,看下时间。

我这个用的 NandFlas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排查下,用FlashFS在SD上面创建一个文件,看下当前RTC的时间,然后电脑端打开此文件,看下时间。

我用串口打1应出来时间是没问题的
但是FTP服务器显示的时间 就是有问题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串口打1应出来时间是没问题的
但是FTP服务器显示的时间 就是有问题的

直接我的电脑地址栏输入IP地址打开,看看是否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我的电脑地址栏输入IP地址打开,看看是否有问题。

也没有问题

网友A:
那就是软件的问题了,用的格林尼治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软件的问题了,用的格林尼治时间。

恩恩 好吧  就是说我们和格林尼治时间差8个小时?  软件就是您那个教程推介的  FileZilla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恩恩 好吧  就是说我们和格林尼治时间差8个小时?  软件就是您那个教程推介的  FileZilla

是的,我们在东八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我们在东八区

大神啊 无所不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