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求助can1和can2中断收发

楼主(2018-06-21):
请问:这是一个can1和can2互相收发的程序,在主函数中发送,在中断里接收,然后通过串口2发送出来。之前调试没问题的,但是现在调试不出来了,调试发现不进接收中断,但是查看配置,感觉中断的配置没有问题,所以现在卡死了,不知道为什么了。希望能获得你的帮助
can1和can2中断收发

楼主:
CAN_Transmit()调试发现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4,也就是没有空闲邮箱,怎么设置出来空闲邮箱呢?
有4个数  0 1 2 4
其中4代表
CAN cell did not provide an empty mailbox ,我是正常配置的,为啥没有邮箱呢

网友A:
下载看了下,没发现什么问题,下面的是F4的,跟F107应该是一样的: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1引脚配置
由于跳线帽的设置:
        CAN1的TX可以选择引脚PB9或者PA12。
        CAN1的RX可以选择引脚PB8或者PA11。
        从而有下面四种组合:
        PB9_TX      PB8_RX
        PA12_TX     PB8_RX
        PA12_TX     PA11_RX
        PB9_TX      PA11_RX

本例子是用的PB9_TX   PB8_RX,也就是:
        1. J12跳线帽短路1-2: CAN收发器的RX连接到CPU的PB8引脚。
        2. J13跳线帽短路1-2: CAN收发器的TX连接到CPU的PB9引脚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define CAN1_CLK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_CAN1
#define CAN1_RX_PIN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8
#define CAN1_TX_PIN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9
#define CAN1_GPIO_TX_PORT           GPIOB
#define CAN1_GPIO_TX_CLK            RCC_AHB1Periph_GPIOB
#define CAN1_GPIO_RX_PORT           GPIOB
#define CAN1_GPIO_RX_CLK            RCC_AHB1Periph_GPIOB
#define CAN1_AF_PORT                GPIO_AF_CAN1
#define CAN1_RX_SOURCE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8
#define CAN1_TX_SOURCE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9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2引脚配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define CAN2_CLK 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_CAN2
#define CAN2_RX_PIN              GPIO_Pin_12
#define CAN2_TX_PIN              GPIO_Pin_13
#define CAN2_GPIO_PORT           GPIOB
#define CAN2_GPIO_CLK            RCC_AHB1Periph_GPIOB
#define CAN2_AF_PORT             GPIO_AF_CAN2
#define CAN2_RX_SOURCE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12
#define CAN2_TX_SOURCE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13

/* 定义全局变量 */
CanTxMsg g_tCanTxMsg;        /* 用于发送 */
CanRxMsg g_tCanRxMsg;        /* 用于接收 */
uint8_t g_ucLedNo = 0;        /* 点亮的LED灯序号,0-3 */

/* 仅允许本文件内调用的函数声明 */
static void can1_Init(void);
static void can1_NVIC_Config(void);
static void can2_Init(void);
static void can2_NVIC_Config(void);

void can_LedCtrl(void);
void can_BeepCtrl(void);

extern TimerHandle_t xTimers;
extern QueueHandle_t xQueue1;
extern QueueHandle_t xQueue2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can_demo
*        功能说明: CAN网络例程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can_demo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ucKeyCode;                   /* 按键代码 */

        can1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STM32 CAN1硬件 */
        can1_NVIC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/* 配置CAN1中断 */

        can2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STM32 CAN2硬件 */
        can2_NVIC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/* 配置CAN2中断 */

        g_ucLedNo = 0;
        /* 先关闭所有的LED,再点亮其中一个LED */
        bsp_LedOff(1);
        bsp_LedOff(2);
        bsp_LedOff(3);
        bsp_LedOff(4);
        bsp_LedOn(g_ucLedNo + 1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处理按键事件 */
                ucKeyCode = bsp_GetKey();
                if (ucKeyCode >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有键按下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ucKeyC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DOWN_K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K1键按下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_LedCtrl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DOWN_K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K2键按下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TimerStart(xTimers, 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DOWN_K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K3键按下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TimerStop( xTimers, portMAX_DEL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JOY_DOWN_OK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K3键按下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_BeepCtrl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其它的键值不处理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vTaskDelay(5);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can_LedCtrl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发送一包数据,控制LED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can_LedCtrl(void)
{
        /* 每按1次按键,点亮下一个LED,并向CAN网络发送一包数据 */
        if (++g_ucLedNo > 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_ucLedNo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/* 填充发送参数 */
        g_tCanTxMsg.StdId = 0x321;
        g_tCanTxMsg.ExtId = 0x01;
        g_tCanTxMsg.RTR = CAN_RTR_DATA;
        g_tCanTxMsg.IDE = CAN_ID_STD;

        /* 向CAN网络发送1个字节数据, 指LED灯序号 */
        g_tCanTxMsg.DLC = 1;          /* 每包数据支持0-8个字节,这里设置为发送1个字节 */
    g_tCanTxMsg.Data[0] = g_ucLedNo;

    CAN_Transmit(CAN1, &g_tCanTxMsg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can_BeepCtrl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发送一包数据,控制蜂鸣器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can_BeepCtrl(void)
{
        /* 填充发送参数, 也可以再每次发送的时候填 */
        g_tCanTxMsg.StdId = 0x321;
        g_tCanTxMsg.ExtId = 0x01;
        g_tCanTxMsg.RTR = CAN_RTR_DATA;
        g_tCanTxMsg.IDE = CAN_ID_STD;

        g_tCanTxMsg.DLC = 1;

        g_tCanTxMsg.Data[1] = 0x01;                /* 01表示鸣叫1次 */
    CAN_Transmit(CAN2, &g_tCanTxMsg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can1_Ini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CAN硬件,设置波特率为1Mbps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can1_Init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res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CAN_InitTypeDef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;
        CAN_FilterInitTypeDef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CAN GPIOs 配置*/
        /* 使能GPIO时钟 */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CAN1_GPIO_TX_CLK|CAN1_GPIO_RX_CLK, ENABLE);

        /* 引脚映射为CAN功能  */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CAN1_GPIO_RX_PORT, CAN1_RX_SOURCE, CAN1_AF_PORT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CAN1_GPIO_TX_PORT, CAN1_TX_SOURCE, CAN1_AF_PORT);

        /* 配置 CAN RX 和 TX 引脚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CAN1_RX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UP;
        GPIO_Init(CAN1_GPIO_RX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CAN1_TX_PIN;
        GPIO_Init(CAN1_GPIO_TX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CAN配置*/
        /* 使能CAN时钟 */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CAN1_CLK, ENABLE);
        /* 复位CAN寄存器 */
        CAN_DeInit(CAN1);

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TTCM = time triggered communication mode
                ABOM = automatic bus-off management
                AWUM = automatic wake-up mode
                NART = no automatic retransmission
                RFLM = receive FIFO locked mode
                TXFP = transmit FIFO priority
       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TCM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时间触发模式(不生成时间戳), T 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BOM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自动总线关闭管理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WUM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自动唤醒模式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NART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仲裁丢失或出错后的自动重传功能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RFLM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接收FIFO加锁模式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XFP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传输FIFO优先级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Mode = CAN_Mode_Normal;        /* 设置CAN为正常工作模式 */

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CAN 波特率 = RCC_APB1Periph_CAN1 / Prescaler / (SJW + BS1 + BS2);

                SJW = synchronisation_jump_width
                BS = bit_segment

                本例中,设置CAN波特率为1 Mbps
                CAN 波特率 = 420000000 / 2 / (1 + 12 + 8) / = 1 Mbps
       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 = CAN_SJW_1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 = CAN_BS1_12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 = CAN_BS2_8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 = 2;
        res = CAN_Init(CAN1, &CAN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printf("CAN1 res =%d 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, res);

        /* 设置CAN 筛选器0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Number = 0;                /*  筛选器序号,0-13,共14个滤波器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ode = CAN_FilterMode_IdMask;                /* 筛选器模式,设置ID掩码模式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Scale = CAN_FilterScale_32bit;        /* 32位筛选器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High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掩码后ID的高16bit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Low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掩码后ID的低16bit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High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D掩码值高16bit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Low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D掩码值低16bit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= CAN_FIFO0;                /* 筛选器绑定FIFO 0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Activation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使能筛选器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(&CAN_Filter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填充发送参数, 也可以再每次发送的时候填 */
        g_tCanTxMsg.StdId = 0x321;
        g_tCanTxMsg.ExtId = 0x01;
        g_tCanTxMsg.RTR = CAN_RTR_DATA;
        g_tCanTxMsg.IDE = CAN_ID_STD;
        g_tCanTxMsg.DLC = 1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can2_Ini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CAN硬件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can2_Init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res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CAN_InitTypeDef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;
        CAN_FilterInitTypeDef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CAN GPIOs 配置*/
        /* 使能GPIO时钟 */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CAN2_GPIO_CLK, ENABLE);

        /* 引脚映射为CAN功能  */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CAN2_GPIO_PORT, CAN2_RX_SOURCE, CAN2_AF_PORT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CAN2_GPIO_PORT, CAN2_TX_SOURCE, CAN2_AF_PORT);

        /* 配置 CAN RX 和 TX 引脚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CAN2_RX_PIN|CAN2_TX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UP;
        GPIO_Init(CAN2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CAN配置*/
        /* 使能CAN时钟, 使用CAN2必须打开CAN1的时钟 */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CAN2_CLK, ENABLE);

        /* 复位CAN寄存器 */
        CAN_DeInit(CAN2);

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TTCM = time triggered communication mode
                ABOM = automatic bus-off management
                AWUM = automatic wake-up mode
                NART = no automatic retransmission
                RFLM = receive FIFO locked mode
                TXFP = transmit FIFO priority
       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TCM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时间触发模式(不生成时间戳), T 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BOM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自动总线关闭管理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WUM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自动唤醒模式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NART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仲裁丢失或出错后的自动重传功能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RFLM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接收FIFO加锁模式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XFP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传输FIFO优先级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Mode = CAN_Mode_Normal;        /* 设置CAN为正常工作模式 */

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CAN 波特率 = RCC_APB1Periph_CAN1 / Prescaler / (SJW + BS1 + BS2);

                SJW = synchronisation_jump_width
                BS = bit_segment

                本例中,设置CAN波特率为1 Mbps
                CAN 波特率 = 420000000 / 2 / (1 + 12 + 8) / = 1 Mbps
        */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 = CAN_SJW_1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 = CAN_BS1_12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 = CAN_BS2_8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 = 2;
        res = CAN_Init(CAN2, &CAN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printf("CAN2 res =%d 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, res);

        /* 设置CAN筛选器序号14 ,CAN2筛选器序号 14--27,而CAN1的是0--13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Number = 1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筛选器序号,14-27,共14个滤波器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ode = CAN_FilterMode_IdMask;                /* 筛选器模式,设置ID掩码模式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Scale = CAN_FilterScale_32bit;        /* 32位筛选器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High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掩码后ID的高16bit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Low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掩码后ID的低16bit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High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D掩码值高16bit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Low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D掩码值低16bit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= CAN_FIFO1;                /*  筛选器绑定FIFO 1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Activation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使能筛选器 */
        CAN_FilterInit(&CAN_FilterInitStructure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can1_NVIC_Config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CAN中断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can1_NVIC_Config(void)
{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CAN1_RX0_IRQn;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1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CAN FIFO0 消息接收中断使能 */
        CAN_ITConfig(CAN1, CAN_IT_FMP0, ENABLE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can2_NVIC_Config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CAN中断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can2_NVIC_Config(void)
{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CAN2_RX1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1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CAN FIFO1 消息接收中断使能 */
        CAN_ITConfig(CAN2, CAN_IT_FMP1, ENABLE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CAN1_RX0_IRQHandler
*        功能说明: CAN中断服务程序.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CAN1_RX0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= pdFALSE;

        CAN_Receive(CAN1, CAN_FIFO0, &g_tCanRxMsg);
        if ((g_tCanRxMsg.StdId == 0x321) && (g_tCanRxMsg.IDE == CAN_ID_STD) && (g_tCanRxMsg.DLC == 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QueueSendFromISR(xQueue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&(g_tCanRxMsg.Data[0]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xHigherPriorityTaskWoken);

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= pdTRUE,那么退出中断后切到当前最高优先级任务执行 */
                portYIELD_FROM_ISR(xHigherPriorityTaskWoken);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CAN2_RX1_IRQHandler
*        功能说明: CAN中断服务程序.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CAN2_RX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= pdFALSE;

        CAN_Receive(CAN2, CAN_FIFO1, &g_tCanRxMsg);
        if ((g_tCanRxMsg.StdId == 0x321) && (g_tCanRxMsg.IDE == CAN_ID_STD) && (g_tCanRxMsg.DLC == 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向消息队列xQueue1发数据, 控制LED */
                xQueueSendFromISR(xQueue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&(g_tCanRxMsg.Data[0]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xHigherPriorityTaskWoken);

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= pdTRUE,那么退出中断后切到当前最高优先级任务执行 */
                portYIELD_FROM_ISR(xHigherPriorityTaskWoken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载看了下,没发现什么问题,下面的是F4的,跟F107应该是一样的:

假如两块电路板通信,程序不用改,直接把线接上就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载看了下,没发现什么问题,下面的是F4的,跟F107应该是一样的:

哈哈  我之前调试也遇见过。。。问题原因应该是从设备没有响应。没有ack帧,导致主控端一直以为数据没有发送。一直占用发送fifo,几次以后,fifo满了 就提示错误4~

解决方案是把从设备连接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假如两块电路板通信,程序不用改,直接把线接上就行吗?

哈哈  我之前调试也遇见过。。。问题原因应该是从设备没有响应。没有ack帧,导致主控端一直以为数据没有发送。一直占用发送fifo,几次以后,fifo满了 就提示错误4~

解决方案是把从设备连接上就好了。

网友B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

跳线帽差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