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WM_MULTIBUF_Enable导致HardFault

楼主(2018-06-21):
使用STemWIN4.0,使用WM_SetCreateFlags时一切正常,使用WM_MULTIBUF_Enable(1);一旦开始执行窗口管理器,创建窗口或者创建窗口对象出现HardFault;

emWIN运行内存分配300Kb;240*320的屏使用RGB565接口。是内存不够吗?还是驱动三缓冲有问题。

楼主:
我改成双缓冲都没用

网友A:
看下三缓冲所需要的显存空间是不是分配够了。分配不够会出异常的,每个缓冲需要一个320*240*2字节,总大小需要320*240*2*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三缓冲所需要的显存空间是不是分配够了。分配不够会出异常的,每个缓冲需要一个320*240*2字节,总大小 ...

我用的内部RAM,不够那么大,改成双缓冲,分配大于320*240*2*2的emWIN运行空间。还是有问题,估计不是这个问题,我查查驱动移植是不是对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三缓冲所需要的显存空间是不是分配够了。分配不够会出异常的,每个缓冲需要一个320*240*2字节,总大小 ...

故障报告图片这些信息

网友A:
如果多缓冲问题无法解决的话,就使用存储设备就好了,因为你用的是内部SRAM,而且显示屏分辨率较小,速度也非常快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多缓冲问题无法解决的话,就使用存储设备就好了,因为你用的是内部SRAM,而且显示屏分辨率较小,速度也 ...

这个主要是当用SWIPELIST控件时,滑动会有撕裂感,而且发现开启Alpha混合,滑动窗口也有撕裂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多缓冲问题无法解决的话,就使用存储设备就好了,因为你用的是内部SRAM,而且显示屏分辨率较小,速度也 ...

我把驱动,直接换成官方的都不行,用STemWIN2.8还都是这种现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把驱动,直接换成官方的都不行,用STemWIN2.8还都是这种现象

估计还是动态内存太小。你显示对话框,然后拖动,拖动时候看看对话框边界是不是有撕裂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还是动态内存太小。你显示对话框,然后拖动,拖动时候看看对话框边界是不是有撕裂感。

这个问题我测试了一下,发现确实是内存不够导致的,我把液晶屏分辨率修改为240*100不会出现死机情况,在往上设置就不行了。但是发现修改分配给GUI的内存大小并不影响该结果,即我从400Kb修改到10Kb多缓冲仍然能正常工作。这个有点怪,而且用函数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查看,剩余空间仍然很多,多缓冲确实不占用该空间。很迷惑

楼主(2018-10-19):
是我理解问题,多缓冲是显存要分配够,跟动态内存大小无关,一直以为多缓冲消耗的是动态内存,被某原子注释误导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