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typedef enum{FALSE=0;TRUE!=FALSE}bool

楼主(2018-06-21):
typedef enum{FALSE=0;TRUE!=FALSE}bool;
使用枚举类型来替代bool类型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"标识符"问题,所以请大神们指导!!

网友:
看下你的portserial.C文件是不是调用FALSE,TRUE了,但没有调用头文件stm32f10x.h

如果不是的话,排查下你的这个文件,看看是那个函数或者变量造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