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103与12864显示屏

楼主(2018-06-22):
有没有大佬教一下这线怎么连接啊?

楼主:
我开发板PE2-PE6,分别连接显示屏的1-6,这样可以吗,请问各位大神。 现在显示不出来,不知道是接线问题,还是软件问题

网友A:
没问题啊,直接接就行,

你的这个屏没有说明书么等资料么,找你显示屏的售卖者索要。

网友B:
没有任何问题的,之前已经这样用过,先确认屏幕初始化是OK 的,能显示一个简单字符

网友C:
刚搞定lcd12864的串行访问,速度一下快了很多。很爽。就是一点需要注意,lcd12864再上电以后,需要大概40ms时间以后才能访问。我延时了100毫秒。同理,在配置其工作模式以后,也需要延时。我也是延时100毫秒。从此以后,数据写入什么的 完全不用延时。超级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啊,直接接就行,

你的这个屏没有说明书么等资料么,找你显示屏的售卖者索要。

可以了,搞了很久,刚开始学很多不懂。最近比较忙没时间过来回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任何问题的,之前已经这样用过,先确认屏幕初始化是OK 的,能显示一个简单字符

可以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刚搞定lcd12864的串行访问,速度一下快了很多。很爽。就是一点需要注意,lcd12864再上电以后,需要大概40ms ...

嗯,之前没有认真看显示屏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