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button用spiflash里的dta数据做皮肤问题

楼主(2018-06-22):
GUI_BITMAP Bitmapbutton;
GUI_LOGPALETTE Palettebutton;
int dispbmpbutton(u8 *BMPFileName,u32 x,u32 y)
{
        u16 bread;
        char *bmpbuffer1;
        CPU_SR_ALLOC();
        f_open(&BMPFile,(const TCHAR*)BMPFileName,FA_READ);        //′ò¿aÎļt
        bmpbuffer1 = mymalloc(SRAMEX,BMPFile.obj.objsize);//éêÇëÄú′æ
        OS_CRITICAL_ENTER();        //áù½çÇø
        f_read(&BMPFile,bmpbuffer1,BMPFile.obj.objsize,(UINT *)&bread); //¶áè¡êy¾Y
        OS_CRITICAL_EXIT();//íË3öáù½çÇø

 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565(&Bitmapbutton,&Palettebutton, bmpbuffer1);//spiflashoÃê1
// GUI_DrawBitmap(&Bitmapbutton,x, y);

        f_close(&BMPFi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رÕBMPFileÎļt
        myfree(SRAMEX,bmpbuffer1);                //êí·ÅÄú′æ
        return 0;
}
上面我读取数据部分代码
下面是设置皮肤部分代码
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BUTTON_0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HZ32);
                fname=mymalloc(SRAMEX,64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*)fname,"1:BACKP/BACK01.dta");
                dispbmpbutton((u8*)fname,0,0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EX,fname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(unsigned int)dispbmpbutton,&Bitmapbutton,0,0);

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就是按键的皮肤一直没有改变,求助论坛大佬

网友A:
把你的BACK01.dta文件用U2C.exe小软件转换成数组,在工程里面做编译,然后测试是否能成功显示,能成功显示了再测试存储dta文件到spiflas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BACK01.dta文件用U2C.exe小软件转换成数组,在工程里面做编译,然后测试是否能成功显示,能成功显示 ...

好的好的,谢谢大哥,那请问我这个方式现在是不是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BACK01.dta文件用U2C.exe小软件转换成数组,在工程里面做编译,然后测试是否能成功显示,能成功显示 ...

硬汉哥,我看他们都这么叫你的,我现在成功了,参考了下你别的帖子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4978960605?red_tag=1042968003,现在还有个问题,就是他申请的内存,如果我用的按键多,他的内存是不是越来越多,担心用久了就溢出死机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看他们都这么叫你的,我现在成功了,参考了下你别的帖子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49789606 ...

没事的,有一个动态内存剩余返回函数,测试阶段检测下就行。

网友(2020-11-20):
引用 楼主:

你解决的方式 是不是 将你的函数中  myfree(SRAMEX,bmpbuffer1); 给屏蔽了,才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