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安富莱二代示波器教程】第3章 示波器设计—功能划分和准备工作

楼主(2018-06-22):
完整教程下载地址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5785

第3章       示波器设计—功能划分和准备工作

    本章节主要为大家讲解示波器的系统框架设计。
3.1 功能划分
3.2 任务优先级安排
3.3 按分类封装各种变量
3.4 选择编译器最高等级优化
3.5 制作工程模板
3.6         总结

3.1  功能划分
    示波器的实现大致可以分为模拟信号的采集,波形处理,波形刷新和测量值显示,波形的控制调节和波形的存储浏览。将这些功能的实现落实到实际硬件上,详情如下:
1、模拟信号采集
    STM32自带3个独立的ADC,分别是ADC1,ADC2和ADC3。实现双通道示波器,我们需要用到两个ADC,另外一个ADC用于简易电压采集。实际的使用中由于要采样频率可调,需要配置成定时器触发。虽然每个通道最高速度只有2.4Msps的采样率(实际应用中是配置到2.8Msps),但是每秒的采集的数据高达4.8MB左右,所以还得配合DMA一起使用,大大降低CPU的负担。
2、波形处理
    波形处理就是指FFT,FIR,RMS,平均值,最大值,最小值和峰峰值的计算,这个功能需要交给一个单独的任务去做。
3、波形刷新和测量值显示
    这个功能通过emWin任务就可以实现。
4、波形的控制调节
    由于需要按键和触摸都可以调节,所以单独安排一个任务。
5、波形的存储浏览
    波形的浏览继续放在emWin任务里面实现,而波形的存储记录需要放在一个单独的文件系统任务里面。

      下面通过框图将这几个功能做个规划:

上面是初步的功能划分,有了这些划分后,实际程序设计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,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调整。具体任务之间的通信机制在我们实现了各个功能后再实现。

楼主:
3.2  任务优先级安排
      首先emWin任务一定要是除了空闲任务,统计任务以外最低优先级的,因为emWin极其占用系统资源,而且时间长,如果这个任务设置为高优先级,会直接影响低优先级任务的执行。
      DSP任务一定要是优先级最高的,因为采集的数据要实时处理。
      触摸和按键任务,以及文件系统任务的优先级谁高谁低都没有关系。

知识点拓展
    关于任务优先级的安排,在我们RTX操作系统教程第8章的8.2小节有些拓展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4837
    同时在我们FreeRTOS操作系统教程的第13章的13.2小节有些拓展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658

楼主:
3.3  按分类封装各种变量
     示波器的设计需要很多变量进行逻辑管理,从设计之初就需要将变量分类进行结构体封装,方便以后的维护升级。这一步至关重要,实际中差不多要定义上百个变量,如果不进行分类管理,以后的升级维护将非常麻烦。
     这种方式还有一个好处是方便我们将F429的CCM RAM空间分配给这些变量使用。使用CCM RAM的好处是速度比通用RAM要快些,缺点是这部分空间不支持DMA操作。初次使用的用户比较容易在这个地方犯错误。所以在使用局部变量时,切勿将局部变量用于DMA传输。

楼主:
3.4  选择编译器最高等级优化
    为了发挥STM32F429的最高性能,需要大家开启最高等级优化和时间优化,即下面两个选项:
Optimization选择Level 3最高优先等级,并且开启Optimize forTime时间优化。

知识点拓展
    关于如何使用MDK实现代码最小优化和性能最佳优化可以看这个帖子中KEIL做的专题教程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94

楼主:
3.5  制作工程模板
    关于工程模板推荐如下三个例子:
(1)V6-1016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,MP3软解播放器,带类似千千静听频谱(uCOS-III)
    这个例子包含了uCOS-III + STemWin +FatFS。
(2)V6-1017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,MP3软解播放器,带类似千千静听频谱(FreeRTOS)
    这个例子包含了FreeRTOS + STemWin +FatFS。
(3)V6-1018_STemWin提高篇实验_视频播放器(RTX版本,仅支持MDK4.74)
    这个例子包含了RTX + emWin +RL-FlashFS。
    当然,这三个只是推荐的,大家实际制作不必限制。也可以自己新建一个工程,但要包含RTOS,GUI和FS。另外这三个例程中原有的功能删掉即可,仅留下程序模板。整理好模板后,开启MDK的最高等级优化3和时间优化,测试系统是否正常运行。测试正常后就可以作为模板了。

知识点拓展
    工程模板推荐例子的下载地址:

3.6  总结
    工程设计初期的任务划分,任务优先级安排以及变量的统一管理还是比较重要的,这样各个任务可以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下工作。不过设计的不好也没有关系,随着各个任务功能的实现,逐步修改完善即可。